请教:两运放构成的低通滤波器。

楼主(2009-12-14):
电路中有两个运放,第一个为反向输入一阶低通滤波,第二个也为反向输入一阶低通滤波,第二个运放的输出反馈回第一个运放的同相端。如下:

电路的传函虽然复杂,但是很好写的。
不明白的就是这样的电路该如何分析,第二个运放的输出反馈回第一个运放的同相端,这是怎么想的?有何好处?如果第一个运放的同相端也接地,性能会变差吗?

网友A:
呵呵,脑袋想不过来的话就用软件先仿真下咯~
先得到个大概印象再说:)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
试着写了下传函,基本知道这个电路的用途。
但是不晓得为什么这么设计?即第2个运放的输出反馈回第1个运放的同相端。
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B:
个人的一点理解:如果第二个运放的输出端不反馈到第一个运放的同相端,低频信号会使第二个运放饱和(工作于非线性区),这个电路就不是低通滤波了。

网友C:
这个电路的传递函数写了一下,很怪

网友B:
赞同楼上的分析过程,但公式不敢苟同。

网友B:
楼主让你帮忙分析这个低通滤波器,你却告诉他,这个是高通。不用仿真,不用传递函数,只看看也会得出低通的结果。有两个“积分环节”,怎么可能是高通?

网友C:
刚才把传递函数的分子分母写反了.
Vout2/vin=K/[(T1s+1)(T2s+1)+K],K=R76/R75
具体能不能稳定就不知道了.
这个电路先看直流,输出稳定的条件:Vout1=0.
那么Vout2/vin=R76/(R76+R75),即S=0.

网友B:
楼上这次貌似计算对了。
在Vin端加一个低频信号时,第二个运放可以看做积分电路,随着积分作用,Vout2变化并反馈到第一个运放同相端,|Vout1|会越来越小,假设运放的开环增益是A,则最后稳定的时候,Vout1 = -Vout2/A,因为A非常大,所以可以认为Vout1 = 0。

网友D:
第一个运放是低通滤波,第二个是积分电路
想问楼主:这个电路是作什么用的???

网友C:
楼上这次貌似计算对了。
在Vin端加一个低频信号时,第二个运放可以看做积分电路,随着积分作用,Vout2变化并反馈到第一个运放同相端,|Vout1|会越来越小,假设运放的开环增益是A,则最后稳定的时候,Vout1 = -Vout2/ ...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计算是对的,那么这个系统可能永远不能稳定。

网友B:
愿听楼上解释。

网友B:
不过“可能永远不能稳定”和“永远不可能稳定”区别还是不小的。

网友C:
你算下S的根。

是我记错判据了,复数跟要稳定,根的实部要小于0.

所以这个系统是稳定的

网友E:
好象是个检波电路,没有仔细看,有时间再看下

网友F(2011-07-31):
8# zjp8683463 不好意思,没有看明白你的公司,T1是那的?s又是什么?小弟刚接触这个,能否请您解答一二,谢谢

网友F:
错了,是公式..

网友G:
传递函数恼火,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