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啊?

楼主(2009-12-14):
AC, TE, tc, hb
实现的功能如下:
芯片选用69P42,仿真使用IDE66软件中自带的软仿真
上电初始化用户寄存器,进入HALT模式等待外部按键中断唤醒(PORTD为输入端口PORTD.0-3分别接四个按键PORTC为输出口PORTC.0-3分别对应PORTC的四个输入口外接四个指示灯),外部一旦有按键中断其相应PORTC口的外接指示灯会闪亮(采用TIMER0作延时用设置有计时时间标志寄存器),按其他的按键则会关闭当前的输出,执行最后按下键的输出
程序如下:
LIST P=69P42
ROMSIZE=3072
;*******************************
;系统寄存器
;********************************
IE  EQU 00H
IRQ EQU 01H
TM0 EQU 02H
T0L EQU 04H
T0H EQU 05H
PORTA EQU 08H
PORTB EQU 09H
PORTC EQU 0AH;输出口
PORTD EQU 0BH;输入口
TBR   EQU 0EH
INX   EQU 0FH
DPL   EQU 10H
DPM   EQU 11H
DPH   EQU 12H
PDCR  EQU 1BH
PCCR  EQU 1AH
T0    EQU 1EH
WDT   EQU 1FH
;**************
;用户定义寄存器
;**************
AC_BACK EQU 30H
TEMP    EQU 31H
CT1     EQU 32H;
CT0     EQU 33H;延时用寄存器
KEY_ST  EQU 34H;键状态
T0M_CT  EQU 35H;计时用3s
T0M_CT_1 EQU 36H
T0M_CT_2 EQU 37H
T0M_1    EQU 38H;bit0=1输出置计时到输出0
YS_1     EQU 39H
YS_2     EQU 3AH
;***************
;程序
;****************
               ORG       0000H
               JMP       REST
               ORG       0001H
               RTNI
               ORG       0002H
               JMP       TIMER0_ISP
               ORG       0003H
               RTNI
               ORG       0004H
               JMP       PORT_IST
;中断服务程序
PORT_IST:
               STA AC_BACK,00H
               ANDIM IRQ,1110B
               ORIM IE,0001B
PORT_IST_END:
               LDA AC_BACK,00H
               RTNI
;****************************
;延时3S TM0中断服务子程序
;****************************
TIMER0_ISP:
              STA AC_BACK,00H
              ANDIM IRQ,1011B
              SBIM  T0M_CT,01H
              BNZ TIMER0_END
              LDI T0M_CT,0FH
              ADIM YS_1,01H
              SBI  YS_1,02H
              BNZ TIMER0_END
              LDI T0M_CT,0FH
              LDI T0M_1,0001B
TIMER0_END:
              ORIM IE,0100B
              LDA AC_BACK,00H
              RTNI
;****************
;上电初始化
;*****************
REST:
               NOP
               NOP
               LDI  DPL,00H
               LDI  DPM,03H
               LDI  DPH,00H
POWER_RESET_1:
               LDI  INX,00H
               ADIM DPL,01H
               LDI  TEMP,00H
               ADCM DPM,00H
               BA3  POWER_RESET_2
               JMP  POWER_RESET_3
POWER_RESET_2:
               ADIM DPH,01H
POWER_RESET_3:
               SBI  DPH,01H
               BNZ  POWER_RESET_1
               SBI  DPM,04H
               BNZ  POWER_RESET_1
               CALL XTJCQ_IST;初始化系统寄存器
XTJCQ_IST:
               LDI  YS_1,0FH
               LDI  PORTD,00H
               LDI  PDCR,00H;输入口
               LDI  PORTC,00H
               LDI  PCCR,0FH;输出口
               LDI  T0,00H;选择外部时钟
               LDI  T0L,0FH
               LDI  T0H,0EH
               LDI  T0M_CT,0FH;
               LDI  TM0,00H; 2048分频比
               LDI  T0M_1,00H
               LDI  YS_1,00H

;主程序
MAIN:
               LDI  PORTA,03H;
               LDI  PORTB,0CH;
               LDI  PORTD,0FH;打开上拉电阻使用下降沿中断
               NOP
               NOP
               NOP
               LDI   IRQ,00H
               LDI  IE,0001B
               HALT
               NOP
               NOP
               CALL  KEY_CK;检测按键状态
KEY_CK:
               LDA PORTD,00H
               STA TEMP,00H

               CALL DELAY
               LDA PORTD,00H
               SUB TEMP,00H
               BNZ MAIN
               EORIM TEMP,0FH
               STA   KEY_ST,00H
               CALL DISP;输出显示
DISP:
               CALL RS_4
               LDA  KEY_ST,00H
               STA  PORTC,00H
               ADI  T0M_1,0001B
               BA0  DISP;定时时间没到返回到HALT模式
               ANDIM PORTC,00H;关闭输出口
               ANDIM T0M_1,1110B;定时时间到了清定时时间到标志位
               LDI YS_1,00H
               JMP MAIN
DELAY:
                LDI CT1,03H
                LDI CT0,0EH
                SBIM CT0,01H
                BC $-1
                SBIM CT1,01H
                BC $-4
                RTNI
RS_4:
              ORIM IE,0100B
              RTNI
                END
现在的问题是按下按键相应的输出只是延时一段时间不是闪亮的,而且必须当前的程序执行完其它的按键才会有效,我想问一下如果实现上面说的那些功能我该如何修改呢?

网友A:
要闪亮的话,通常需要利用中断程序来做,在中断中根据需要开关灯.

楼主:
谢谢啊
能否具体说一下呢?

网友A:
你现在的做法是有按键才能将CPU从HALT模式唤醒,但你要闪灯,就是要亮-灭-亮-灭...重复,在没有按键的时候也要继续闪,所以这时你只能用中断来唤醒CPU,根据当前的状态对灯进行开关操作.

楼主:
要是用中断来唤醒的话,我那按键中断还能用吗?

网友A:
当然能用,你现在就是用端口中断唤醒的,当你确认有按键按下后,需要闪灯时,你再把定时中断打开,在定时中断中处理灯的亮灭.

楼主:
LIST P=69P42
ROMSIZE=3072
;*******************************
;系统寄存器
;********************************
IE  EQU 00H
IRQ EQU 01H
TM0 EQU 02H
T0L EQU 04H
T0H EQU 05H
PORTA EQU 08H
PORTB EQU 09H
PORTC EQU 0AH;输出口
PORTD EQU 0BH;输入口
TBR   EQU 0EH
INX   EQU 0FH
DPL   EQU 10H
DPM   EQU 11H
DPH   EQU 12H
PDCR  EQU 1BH
PCCR  EQU 1AH
T0    EQU 1EH
WDT   EQU 1FH
;**************
;用户定义寄存器
;**************
AC_BACK EQU 30H
TEMP    EQU 31H
CT1     EQU 32H;
CT0     EQU 33H;延时用寄存器
KEY_ST  EQU 34H;键状态
T0M_CT  EQU 35H;计时用3s
T0M_CT_1 EQU 36H
T0M_CT_2 EQU 37H
T0M_1    EQU 38H;bit0=1关闭输出=0开启输出
YS_1     EQU 39H
YS_2     EQU 3AH
;***************
;程序
;****************
               ORG       0000H
               JMP       REST
               ORG       0001H
               RTNI
               ORG       0002H
               JMP       TIMER0_ISP
               ORG       0003H
               RTNI
               ORG       0004H
               JMP       PORT_IST
;中断服务程序
PORT_IST:
               STA AC_BACK,00H
               ANDIM IRQ,1110B
               ORIM IE,0001B
PORT_IST_END:
               LDA AC_BACK,00H
               RTNI
;****************************
;延时3S TM0中断服务子程序
;****************************
TIMER0_ISP:
              STA AC_BACK,00H
              ANDIM IRQ,1011B
              SBIM  T0M_CT,01H
              BNZ TIMER0_END
              LDI T0M_CT,0FH
              LDI T0M_1,0001B
TIMER0_END:
              ORIM IE,0100B
              LDA AC_BACK,00H
              RTNI
;****************
;上电初始化
;*****************
REST:
               NOP
               NOP
               LDI  DPL,00H
               LDI  DPM,03H
               LDI  DPH,00H
POWER_RESET_1:
               LDI  INX,00H
               ADIM DPL,01H
               LDI  TEMP,00H
               ADCM DPM,00H
               BA3  POWER_RESET_2
               JMP  POWER_RESET_3
POWER_RESET_2:
               ADIM DPH,01H
POWER_RESET_3:
               SBI  DPH,01H
               BNZ  POWER_RESET_1
               SBI  DPM,04H
               BNZ  POWER_RESET_1
               CALL XTJCQ_IST;初始化系统寄存器
XTJCQ_IST:
               LDI  YS_1,0FH
               LDI  PORTD,00H
               LDI  PDCR,00H;输入口
               LDI  PORTC,00H
               LDI  PCCR,0FH;输出口
               LDI  T0,00H;选择外部时钟
               LDI  T0L,0FH
               LDI  T0H,0EH
               LDI  T0M_CT,0FH;
               LDI  TM0,00H; 2048分频比
               LDI  T0M_1,00H
               LDI  YS_1,00H

;主程序
MAIN:
               LDI  PORTA,03H;
               LDI  PORTB,0CH;
               LDI  PORTD,0FH;打开上拉电阻使用下降沿中断
               NOP
               NOP
               NOP
               LDI   IRQ,00H
               LDI  IE,0001B
               HALT
               NOP
               NOP
               CALL  KEY_CK;检测按键状态
KEY_CK:
               LDA PORTD,00H
               STA TEMP,00H

               CALL DELAY
               LDA PORTD,00H
               SUB TEMP,00H
               BNZ MAIN
               EORIM TEMP,0FH
               STA   KEY_ST,00H
               CALL RS_4
               CALL DISP;输出显示
DISP:
               LDA  T0M_1,00H
               BA0  RS_1
               JMP  RS_2
DELAY:
                LDI CT1,03H
                LDI CT0,0EH
                SBIM CT0,01H
                BC $-1
                SBIM CT1,01H
                BC $-4
                RTNI
RS_4:
              ORIM IE,0100B
              RTNI
RS_1:
              ANDIM PORTC,00H;关闭输出口
              ANDIM T0M_1,1110B;定时时间到了清定时时间到标志位
              JMP  DISP
RS_2:
               LDA  KEY_ST,00H
               STA  PORTC,00H
               JMP DISP
                END
我这样设计怎么实现不了啊,按键灯一直亮?

网友A:
你这样还是有问题,进入HALT前,你只开端口中断肯定不行了,不要用LDI  IE,0001B;因为你不知道此时定时中断是什么状态,你只能用ORIM  IE,0001B
这样才可以,你再试试.

楼主:
还是不行,用上面的示波器测着输出脚有低电平但时间很短,理论上说高低电平应该差不多才对,而且按键只有第一次按才有效

网友A:
呵呵,看来还是要我全说出来才行啊.本来是想提示你一下,你自己再想想就差不多了.

强烈建议你画程序的流程图,看你现在的程序,你的思路是不清楚的.画好流程图,如果你还不清楚怎么实现,我可以帮你指出问题点,甚至帮你写好程序.可以么?

楼主:
流程图.rar (3.15 KB) 这是我那个程序的流程图

网友B:
你是想做灯闪烁的效果吗,这个很容易啊,你设置一个标志位,在Timer中断里面把这个标志位每隔一段时间内取反一次,例如每半秒就让这个标志位取反一次,然后主循环里面,如果判断到标志为为1,相应的灯亮,如果判断到标志位为0,相应的灯就蔑, 这样就能看到灯在闪烁了,闪烁的频率是1Hz

楼主:
谢谢啊,可是我上面那个程序错在哪里了啊?

网友A:
你这个流程图画了跟没画没什么区别,你如果把最后面的这个框里边的内容画详细了你应该就明白了.

你说"有输出打开TIMER0计时器开始计时,输出指示灯开始闪亮,亮灭时间采用TIMER0计时,如果有其他按键按下怎输出立即切换至最后一次按键有效"

你有没有想过"输出指示灯开始闪亮"这句话,要闪亮就是要隔段时间就要对相应的I/O口进行操作,你怎么保证每隔一段时间就能来改变I/O, 这个想清楚了,你就明白要怎么做了.

楼主:
程序如下:
LIST P=69P42
ROMSIZE=3072
;*******************************
;系统寄存器
;********************************
IE  EQU 00H
IRQ EQU 01H
TM0 EQU 02H
T0L EQU 04H
T0H EQU 05H
PORTA EQU 08H
PORTB EQU 09H
PORTC EQU 0AH;输出口
PORTD EQU 0BH;输入口
TBR   EQU 0EH
INX   EQU 0FH
DPL   EQU 10H
DPM   EQU 11H
DPH   EQU 12H
PDCR  EQU 1BH
PCCR  EQU 1AH
T0    EQU 1EH
WDT   EQU 1FH
;**************
;用户定义寄存器
;**************
AC_BACK EQU 30H
TEMP    EQU 31H
CT1     EQU 32H;
CT0     EQU 33H;延时用寄存器
KEY_ST  EQU 34H;键状态
T0M_CT  EQU 35H;计时用3s
T0M_CT_1 EQU 36H
T0M_CT_2 EQU 37H
T0M_1    EQU 38H;bit0=1关闭输出=0开启输出
YS_1     EQU 39H
YS_2     EQU 3AH
YS_3     EQU 3BH
;***************
;程序
;****************
               ORG       0000H
               JMP       REST
               RTNI
               JMP       TIMER0_ISP
               RTNI
               RTNI
;****************************
;延时3S TM0中断服务子程序
;****************************
TIMER0_ISP:
              STA AC_BACK,00H
              ANDIM IRQ,1011B
              SBIM  T0M_CT,01H
              SBI  T0M_CT,07H;分析定时时间是否允许打开输出
              BAZ  RS_4
              SBIM  T0M_CT,01H
              BNZ TIMER0_END
              LDI T0M_CT,0FH
              LDI T0M_1,0001B;输出状态标志位置1关闭输出
TIMER0_END:
              LDI IE,0100B
              LDA AC_BACK,00H
              RTNI
;****************
;上电初始化
;*****************
REST:
               NOP
               NOP
               LDI  DPL,00H
               LDI  DPM,03H
               LDI  DPH,00H
POWER_RESET_1:
               LDI  INX,00H
               ADIM DPL,01H
               LDI  TEMP,00H
               ADCM DPM,00H
               BA3  POWER_RESET_2
               JMP  POWER_RESET_3
POWER_RESET_2:
               ADIM DPH,01H
POWER_RESET_3:
               SBI  DPH,01H
               BNZ  POWER_RESET_1
               SBI  DPM,04H
               BNZ  POWER_RESET_1
               CALL XTJCQ_IST              ;初始化系统寄存器
XTJCQ_IST:
               LDI  PORTD,00H
               LDI  PDCR,00H;输入口
               LDI  PORTC,00H
               LDI  PCCR,0FH;输出口
               LDI  T0,00H;选择外部时钟
               LDI  T0L,0FH
               LDI  T0H,0EH
               LDI  T0M_CT,0FH;
               LDI  TM0,00H; 2048分频比
               LDI  T0M_1,01H
               LDI  PORTD,0FH;使用低电平按键有效
               LDI  YS_1,0FH
               LDI IE,0100B

;主程序
MAIN:

               NOP
               NOP
               LDA PORTD,00H
               STA TEMP,00H
               CALL DELAY
               LDA PORTD,00H
               SUB TEMP,00H
               BNZ  RS_1
               SBI   TEMP,0FH
               BNZ   RS_3     ;有新的按键按下
               LDA  T0M_1,00H
               BA0  RS_1
               JMP  RS_2
DELAY:
                LDI CT1,01H
                LDI CT0,0FH
                SBIM CT0,01H
                BC $-1
                SBIM CT1,01H
                BC $-4
                RTNI
RS_1:
              ANDIM PORTC,00H;关闭输出口
              ANDIM T0M_1,1000B;清输出状态标志
              JMP  MAIN
RS_2:
              LDA YS_1,00H
              STA YS_2,00H
              EORIM YS_2,0FH
              STA   PORTC,00H
              JMP MAIN
RS_3:
              LDA   TEMP,00H
              STA   YS_1,00H
              LDA   YS_1,00H
              STA   YS_3,00H
              EORIM YS_3,0FH
              STA   PORTC,00H
              JMP   MAIN
RS_4:
              LDI   T0M_1,00H;输出状态标志位置0打开输出
              RTNI
                END
帮忙看下有什么错误

网友A:
看了一下您的程序,有几点想说一下:
1.您的基本思路是正确的.
2.定时中断中" SBIM  T0M_CT,01H
              SBI  T0M_CT,07H;分析定时时间是否允许打开输出
              BAZ  RS_4
              SBIM  T0M_CT,01H
              BNZ TIMER0_END
       为何要T0M_CT减1会再判断是否为07H,我没看懂.
3.定时中断中跳转到RS_4没有问题,但RS_4执行完后,还是在定时中断中,这时不能直接用RTNI返回,而中要跳回TIMER0_END,正常退出定时中断,否则,按您的程序执行完后,由于IE没有被重新置起,不会再响应定时中断了.
4.RS_4是定时中断的一部分,最好放在一起.
5.以上请修改一下,看是否按您设计的方式进行

楼主:
2.定时中断中" SBIM  T0M_CT,01H
              SBI  T0M_CT,07H;分析定时时间是否允许打开输出
              BAZ  RS_4
              SBIM  T0M_CT,01H
              BNZ TIMER0_END
       为何要T0M_CT减1会再判断是否为07H,我没看懂.
这样延时的时间更长一些,如果直接减07H的话,延时的时间不会短吗?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你T0M_CT减1后,判断它是否等于7,不等于时,又对T0M_CT减1,然后才判断.
当T0M_CT不等于8时,等于对T0M_CT一次减2.   我只是不明白这样设计的目的,不是说这有错误.

楼主:
你说这啊,我是想判断了07H后接原来的减下去,就是说从06H开始减,这样对吗?

网友A:
无所谓对不对,同样的功能你可以把它写的很简单,也可以写的很复杂,只要达到了您的设计要求即可.
现在程序是否还有问题?

楼主:
D

呵呵,谢谢啊,还是不能实现亮灭的,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行,查了应该没有问题了啊
LIST P=69P42
ROMSIZE=3072
;*******************************
;系统寄存器
;********************************
IE  EQU 00H
IRQ EQU 01H
TM0 EQU 02H
T0L EQU 04H
T0H EQU 05H
PORTA EQU 08H
PORTB EQU 09H
PORTC EQU 0AH;输出口
PORTD EQU 0BH;输入口
TBR   EQU 0EH
INX   EQU 0FH
DPL   EQU 10H
DPM   EQU 11H
DPH   EQU 12H
PDCR  EQU 1BH
PCCR  EQU 1AH
T0    EQU 1EH
WDT   EQU 1FH
;**************
;用户定义寄存器
;**************
AC_BACK EQU 30H
TEMP    EQU 31H
CT1     EQU 32H;
CT0     EQU 33H;延时用寄存器
KEY_ST  EQU 34H;键状态
T0M_CT  EQU 35H;计时用3s
T0M_CT_1 EQU 36H
T0M_CT_2 EQU 37H
T0M_1    EQU 38H;bit0=1关闭输出=0开启输出
YS_1     EQU 39H
YS_2     EQU 3AH
YS_3     EQU 3BH
;***************
;程序
;****************
               ORG       0000H
               JMP       REST
               RTNI
               JMP       TIMER0_ISP
               RTNI
               RTNI
;****************************
;延时3S TM0中断服务子程序
;****************************
TIMER0_ISP:
              STA AC_BACK,00H
              ANDIM IRQ,1011B
              SBIM  T0M_CT,01H
              SBI  T0M_CT,07H;分析定时时间是否允许打开输出
              BAZ  RS_4
              SBIM  T0M_CT,01H
              BNZ TIMER0_END
              LDI T0M_CT,0FH
              LDI T0M_1,0001B;输出状态标志位置1关闭输出
TIMER0_END:
              LDI IE,0100B
              LDA AC_BACK,00H
              RTNI
;****************
;上电初始化
;*****************
REST:
               NOP
               NOP
               LDI  DPL,00H
               LDI  DPM,03H
               LDI  DPH,00H
POWER_RESET_1:
               LDI  INX,00H
               ADIM DPL,01H
               LDI  TEMP,00H
               ADCM DPM,00H
               BA3  POWER_RESET_2
               JMP  POWER_RESET_3
POWER_RESET_2:
               ADIM DPH,01H
POWER_RESET_3:
               SBI  DPH,01H
               BNZ  POWER_RESET_1
               SBI  DPM,04H
               BNZ  POWER_RESET_1
               CALL XTJCQ_IST              ;初始化系统寄存器
XTJCQ_IST:
               LDI  PORTD,00H
               LDI  PDCR,00H;输入口
               LDI  PORTC,00H
               LDI  PCCR,0FH;输出口
               LDI  T0,00H;选择外部时钟
               LDI  T0L,0FH
               LDI  T0H,0EH
               LDI  T0M_CT,0FH;
               LDI  TM0,00H; 2048分频比
               LDI  T0M_1,01H
               LDI  PORTD,0FH;使用低电平按键有效
               LDI  YS_1,0FH
               LDI IE,0100B

;主程序
MAIN:

               NOP
               NOP
               LDA PORTD,00H
               STA TEMP,00H
               CALL DELAY
               LDA PORTD,00H
               SUB TEMP,00H
               BNZ  RS_1
               SBI   TEMP,0FH
               BNZ   RS_3     ;有新的按键按下
               LDA  T0M_1,00H
               BA0  RS_1
               JMP  RS_2
DELAY:
                LDI CT1,01H
                LDI CT0,0FH
                SBIM CT0,01H
                BC $-1
                SBIM CT1,01H
                BC $-4
                RTNI
RS_1:
              ANDIM PORTC,00H;关闭输出口
              ANDIM T0M_1,1000B;清输出状态标志
              JMP  MAIN
RS_2:
              LDA YS_1,00H
              STA YS_2,00H
              EORIM YS_2,0FH
              STA   PORTC,00H
              JMP MAIN
RS_3:
              LDA   TEMP,00H
              STA   YS_1,00H
              LDA   YS_1,00H
              STA   YS_3,00H
              EORIM YS_3,0FH
              STA   PORTC,00H
              JMP   MAIN
RS_4:
              LDI   T0M_1,00H;输出状态标志位置0打开输出
              JMP TIMER0_END
                END

网友A:
用示波器抓一下输出口的波型上来看看.

楼主:
我用示波器看了,按下按键对应的输出口全是高电平啊

网友A:
那你可以在输出低电平的地方设置断点,看是否会执行到此.如果不能执行,你再在确认按键后设置断点,停下后再单步执行,看看标志位或是中断是否正常.

楼主:
可以执行到输出低电平的位置啊,太奇怪了啊

楼主:
还有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
TIMER0_END:
              LDI IE,0100B
              LDA AC_BACK,00H
              RTNI         执行完之后返回到

DELAY:
                LDI CT1,01H
                LDI CT0,0FH
                SBIM CT0,01H
                BC $-1
                SBIM CT1,01H
                BC $-4
                RTNI
中的BC $-1这一步了?????

网友A:
可以执行到输出低电平的位置啊,太奇怪了啊
引用 楼主:

能输出低电平的话,那就看一下是否下次又变成高电平了,如果是这样,在外边用示波器抓波型就只有高电平了.

网友A:
还有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
TIMER0_END:
              LDI IE,0100B
              LDA AC_BACK,00H
              RTNI         执行完之后返回到

DELAY:
                LDI CT1,0 ...
引用 楼主:

问这个问题,说明你不明白什么是中断.

主程序在按顺序执行,在有中断产生时,中断主程序的执行,插入中断服务程序,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成后,再返回到主程序原执行点继续执行.

楼主:
是啊,可是中断不是从那地方开始啊?

网友A:
是啊,可是中断不是从那地方开始啊?
引用 楼主:

中断是从任何地方开始的.
一般来说,中断如果固定从哪个地方开始,就不叫中断了.

楼主:
呵呵,谢谢啊,可是我的那个小程序你觉得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还是不能实现功能啊

网友A:
既然你的程序能运行在输出低电平,那你就在程序停下后,在输出低电平和输出高电平的地方各设置一个断点,看下次来是运行到输出低电平还是输出高电平,如果是运行到输出高电平的地方,那就说明你的程序逻辑还有些问题.
也就是我让你画详细流程图的原因.

楼主:
可是我设置断点,高电平和低电平都可以运行到得啊,可是整个程序跑起来输出就看不到低电平了呢,太奇怪了啊

网友A:
假设低电平只显示0.01S,你能看得到么?
你要保证低电平输出一段时间才行.而不是只输出一下就OK了.
我在33楼让你做的也就是说检查程序是否能保证输出低电平一段时间,而不是只输出一下低电平.

楼主:
就算他说出0.01S那用上面的示波器应该能测出来吧,可是上面连一点低电平都没有,应该根本就没有低电平输出的时候,还有就是我在低电平输出时设置断点运行程序可以执行低电平这段程序,可是整个程序运行起来输出缺看不到有低电平输出的时候,我感觉有矛盾啊,但分析了一下感觉程序没有问题啊

网友A:
那就简单了,断点停在输出低电平的位置时,执行完输出低电平的指令,拿万用表测量一下,输出的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如果是低电平那就正常,如果是高电平那就是有问题.不是程序设置有问题,就是外部电路有问题.

楼主:
你说这样啊,我现在没有仿真工具,只能用上面的软仿真,也没有电路,只是在软仿真里设置四个输入按键,四个输出指示灯,难道这样就不能仿真出程序的实际应用功能吗?

网友A:
软件仿真+虚拟设备也一样可以看到状态,你在输出低电平指令上设置断点,初始化程序再全速运行,当停在断点处时,看一下虚拟设备的相应口是否为低电平.

另外,你要注意一下不要把虚拟设备中的端口设置错误,上下拉电阻也要接正确.
如果还有问题,建议你站内发短消息,将您的联系方式给我,电话沟通吧,这样太累了.

楼主:
呵呵,已经成功了,

楼主:
我想咨询一下一般情况下实际应用中按键去抖动是如何进行处理的?还有资料中说的逐行逐列扫描是如何进行处理的?

网友A:
解决了就好,问题点出在哪里,自己要多总结,这样才能提高.

楼主:
实际应用中按键去抖动是如何进行处理的?还有资料中说的逐行逐列扫描是如何进行处理的?

网友A:
如何去拌要看实际情况,以一般普通按键为例,它的按下时间通常在几十毫秒,要在这段时间内对它进行确认,比如我们可以采用每5MS读取一次,连续读取8次,这8次状态相同,则确认状态有效,否则重新连读8次.

逐行逐列扫描主要是指多键情况下,具体的内容您可以看一下本版置顶帖子中"中颖单片机入门与实战"一书的相关章节.

楼主:
如何去拌要看实际情况,以一般普通按键为例,它的按下时间通常在几十毫秒,要在这段时间内对它进行确认,比如我们可以采用每5MS读取一次,连续读取8次,这8次状态相同,则确认状态有效,否则重新连读8次
我直接延时40ms在读按键不行吗?这样和连续读8次的有哪些劣势?

网友A:
如果是在理想的状态下,没有任何差距;在实际的状况下,按键自身按下时电平的抖动以及受电源,周边器件的影响都要考虑进去,如果只读2次,间隔40MS,那这2次都受到干扰的机率比连续8次都受干扰的机率大得多,这就是差距.

楼主:
看来,还是要多读几次安全一些啊

楼主:
像这种读按键的大体设置是怎么过程?

网友A:
具体的内容您可以看一下本版置顶帖子中"中颖单片机入门与实战"一书的相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