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3开关电源请教!

楼主(2009-12-14):
原理如图:
故障现象:空载上电后变压器响,且6脚输出的PWM波不均匀,用示波器看其波形,占空比时而很大,紧接着又很小。而且反馈供电绕组不能提供正常的工作电压。导致3843不能持续工作。
2脚电压在2.5V左右,3脚电压偶尔出现尖峰,尖峰幅值在1.5V左右。
还请高手指点一二,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检查一下反馈回路

网友B:
反馈回路错了吧,这个电路应带不负载吧

网友C:
在+12V电路里加一个假负载就好了,+12伏必须有放电回路,才能让整个电路稳定

网友(2010-02-19):
开关电源输出预负载或电容‘稳压,辅助电源(大多换整流管)有故障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