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09-12-14):
请大家看看这个电路:当天线有信号时,能使A点的直流电位改变吗?

%M956DDO5RAADAPA)B9_`PY.jpg (28.14 KB )

网友A:
信号较强的话,会使集电极电流减小。

网友B:
只要有信号,就能引起电路的谐振,电路谐振后A点电位是有变化的!

网友C:
信号强度和三极管的工作点设定好后,电路能工作。

网友D(2010-04-05):
图太小看不清楚啊

网友E:
:)
ANT有信号后LC振荡检出信号,三极管处于放大的状态
A点电位是不变化的。

如没有电容就会使规则变化的;但是加上电容就被滤除。

网友A:
7楼还没有搞清楚晶体管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F:
信号较强的话,会使集电极电流减小。
引用 网友A:

怎么是减小而不是增大呢?

网友E:
请高手分析下?
学习了!

网友G:
应该是AM接收机前端电路 ,谐振区内的信号产生谐振,经过三极管放大。不过实际中,多用一些集成芯片,这样灵敏度更高。三极管本身有噪声,不符合接收机前级低噪声放大的要求

网友A(2010-05-28):
怎么是减小而不是增大呢?
引用 网友F:

同样的疑惑

网友H:
C3的原因

网友I:
maychang说的没错。
有信号时,电感电压和三极管B端电压上升,Ib电流减小,Ic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