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测电机的参数,怎样间接得到负载的重量?

楼主(2009-12-14):
比如测得电压 电流 功率等信息,如何间接测量重物的重量?

网友A:
笨办法:
1. 空载数据
2. 1/4负载数据
3. 2/4负载数据
4. 3/4负载数据
5. 4/4负载数据
看下数据变化规律,若线性很差的话,用全球最笨的方法,去买十箱矿泉水,逐个增加,记录数据,用查表方法换算重量.

楼主:
那聪明的办法是什么呢?

网友B:
那聪明的办法是什么呢?
引用 楼主:

呵呵,“最笨”的方法往往可能是最聪明的方法。

工程上通常使用“笨”方法的原因不是没有“聪明”的理论解,而是因为其解过于复杂或结果还不如采用“笨”方法来得直接。

楼主:
有网友提出来另一个方法:
1,输入功率-损耗功率=输出功率
2,输出功率=转矩*角频,  重量正比于转矩, 角频正比于转速
3,检测输入功率,转速
4,建立或辨识电机模型,即得到损耗与转矩或转速的关系
5,计算即得

不过有些东西还是想不通,算法看起来不简单的

网友C:
工程上没有这么计算的,不可定因素太多,算的不准还不如不算。

网友D:
我们也做类似的项目,采集电流、电压,计算三相电机的负载阻力;目前经省级计量检测只能达到+-70N以内(设计指标是+-100N);影响精度的因素确实很多,如:电机本身的参数、传感器、元器件温度系数等都有离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