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MOTO G24的问题。

楼主(2009-12-14):
请问以下高手,怎么用MOTO G24发送短信呀。
不管我怎么调,但模块就是不返回“>”.
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呀。

网友A:
你的AT指令或硬件连线错误,先确定AT指令是否能正确发送,仅发送AT,应该有OK的返回。

楼主:
模块反应正常,能正常拨打、接听电话,也能无线上网。但就是不能收发短信。

网友B:
不给出你用的AT命令,怎么给你看?

楼主:
就是AT+CMGS="接收手机号码";
但是不能返回“>”:'(

网友A:
是否设置了正确的SMS格式及命令后面给回车换行符了么?

楼主:
这些都设置了,是按数据手册设的。

网友C:
应该都差不多吧,我有个西门子的资料

网友D:
有设置AT+CMGF=1?
另外,AT+CMGS="号码"后面没有";"

网友A:
如果你真按数据手册操作的就一定不会有问题,出问题还是出在对指令的不理解上面,注意SMS中心号码要事先设置过,SMS操作质量必需符合所采用的SMS格式,命令格式需正确、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