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9p55

楼主(2009-12-14):
请问我下面这么用中断对吗?
ORG    0000H
         JMP RESET
         RTNI
         JMP TIMER0_INT              ;T1 INT THEN GO TO T1_INT
          RTNI
         JMP  TIMER1_INT
         RTNI
         RTNI
;-----------------------------
TIMER1_INT:
    STA    ACC_BUF      ,BANK0  ;备份ACC的值
    ANDIM    IRQ  ,1011B         ;清TIMER0中断请求标志
    ;-----------------------------

    ADIM   CT0_200MS    ,01H
    LDI    TMP_T0       ,00H
    ADCM   CT1_200MS    ,BANK0
    SBI    CT0_200MS    ,08H
    BNZ    TIMER1_INT_END
    SBI    CT1_200MS    ,02H
    BNZ    TIMER1_INT_END
    ORIM   TIME_FLAG    ,0100B         ;设置“0.2s到”标志
    LDI    CT0_200MS    ,00H         ;重置0.2S计数器
    LDI    CT1_200MS    ,00H         ;重置0.2S计数器
    ;-----------------------------

     ADIM   SECOND_L     ,01H         ;时钟的秒钟低位加一计数
    DAA    SECOND_L
    ;STA   DISP_R4    ,00H       ;秒钟的低位十进制调整
    EOR    SECOND_L     ,BANK0         ;清零累加器A
    ADCM   SECOND_H     ,BANK0         ;秒钟的高位带进位加一
    ;STA    DISP_R3    ,00H
    SBI    SECOND_H     ,06H
    BNZ    TIMER1_INT_END            ;
    LDI    SECOND_L     ,00H         ;60秒到则重置秒钟低位
    ;STA   DISP_R4    ,00H
    LDI    SECOND_H     ,00H
    ;STA   DISP_R3    ,00H         ;60秒到则重置秒钟高位
TIMER1_INT_END:
   ORIM     IE           ,0100B          ;打开timer1中断
    LDA    ACC_BUF      ,BANK0         ;返回ACC的值
    RTNI
;========================================================
TIMER0_INT:
    STA    ACC_BUF      ,BANK0  ;备份ACC的值
    ANDIM    IRQ  ,0111B         ;清TIMER0中断请求标志
    ;

ADIM   CT0_200MS    ,01H
    LDI    TMP_T0       ,00H
    ADCM   CT1_5MS    ,BANK0
    SBI    CT0_5MS    ,08H
    BNZ    TIMER1_INT_END
    SBI    CT1_5MS    ,02H
    BNZ    TIMER1_INT_END
    ORIM   TIME_FLAG    ,0100B         ;设置“0.2s到”标志
    LDI    CT0_5MS    ,00H         ;重置0.2S计数器
    LDI    CT1_5MS    ,00H         ;重置0.2S计数器
    ;-------------------------
    ;-----------------------------
   ADIM   MIN_L        ,01H         ;时钟的分钟低位加一计数
    DAA    MIN_L                 ;分钟的低位十进制调整
    ;STA   DISP_R2    ,00H
    EOR    MIN_L        ,BANK0         ;清零累加器A
    ADCM   MIN_H        ,BANK0
    ;STA   DISP_R1    ,00H        ;分钟的高位带进位加一
    SBI    MIN_H        ,06H
    BNZ    TIMER0_INT_END
    LDI    MIN_L        ,00H         ;60分钟到则重置分钟低位
    ;STA   DISP_R2    ,00H
    LDI    MIN_H        ,00H         ;60分钟到则重置分钟高位
    ;STA   DISP_R1    ,00H
TIMER0_INT_END:
   ORIM    IE           ,0100B          ;打开timer1中断
    LDA    ACC_BUF      ,BANK0         ;返回ACC的值
    RTNI
;========================================================
;时钟运算子程序

网友A:
大概看了一下,上下两个中断从注释及指令来看,有互相COPY的"痕迹",呵呵.
1.TIMER0中断退出时,重置IE的指令错了,应该是ORIM IE,1000B
2.中断入口地址不对,应该这样:
          ORG    0000H
         JMP RESET
         JMP TIMER0_INT              ;T1 INT THEN GO TO T1_INT
         JMP  TIMER1_INT
         RTNI
         RTNI
         这样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