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有多难?

楼主(2009-12-14):
最近有客户找我们开发一个仪表,我们想用STM32F103做。客户怀疑芯片的解密问题,他说问了深圳的公司,那边告诉他只要2万元、5天时间就可以了。客户一直在问这个问题,真的有点难受。ST最好能够出来表个态。说实话,我心中也没底。
我自己在网上也找了找,问了一家,以下是QQ聊天内容:
A

15:07:36
您好,请问STM32F103VBT6的arm芯片可以解密吗?我手头有一款产品
解密
15:17:50
6万
A

15:18:24
100%能解吗?
解密
15:23:03
没问题
A

15:24:21
我之前问过很多家,他们说如果里面针对ID加密的话就解不出来了
解密
15:25:15
如果针对ID加密我们可以搞的
解密
15:25:21
这是软加密
A
15:27:24
那你们需要多少时间?
解密
15:27:35
1个月
A

15:27:51
价格最低多少?
解密
15:38:39
这个最低了
A

15:41:19
那我先找人看看开发需要多少费用?比较一下再说。谢谢
解密
15:45:51
好的

网友A:
哈哈,楼主是否想说:ST的人能不能告诉我哪一种矛可以刺穿ST的盾?

网友B:
如果LS的方法可以,估计只需要500就有人干了。。。

网友A:
哈哈,请3楼注意,设置STM32的Flash读写保护之后,你不可能再在Flash中写入新的内容,而且从RAM启动时,根本不能访问Flash中的内容。

如果STM32这么容易被**,ST早就关门了。

---------------------
刚才抽空拜读了一下那几位的大作,**的第2节的实验和结论是建立在自己写的Bootloader的基础上的,而本身这个Bootloader的设计就留下了漏洞,这怎么能说是芯片的问题呢?

网友A:
3楼提到的这篇**首先用一个例子说明了不好的Bootloader所存在的巨大风险,然后提醒大家在自己编写IAP Bootloader时需要仔细地推敲,需要充分地利用芯片提供的硬件保护机制,不要为盗版者留下漏洞,最后提出一些如何设计Bootloader的有效措施。

建议自己设计IAP Bootloader的朋友都拜读一下。

网友C:
刚才理解错了,
读保护后,前3页是不能改的,
不过根据那编**所说的,除了前3页之外都是能改的.
有没有人做过实验啊?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是不是如解密公司说的那样,很容易就将芯片解密了,而且费用又低。我收人家的开发费用大概是6W,而人家如果解密我开发的产品的话就2W,客户肯定不愿意做了

网友A:
我只是想知道,是不是如解密公司说的那样,很容易就将芯片解密了,而且费用又低。我收人家的开发费用大概是6W,而人家如果解密我开发的产品的话就2W,客户肯定不愿意做了 ...
引用 网友D:

目前我所知道的唯一**办法是,把芯片外壳去掉,再一层一层地把硅片上的电路磨掉并拍照;至于这个过程需要花多少钱就不知道了。

有一件事情能够说明问题。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个客户做了一个安全方面的产品,特意在波兰请了一位专门为智能卡公司找Bug的高手,试图以各种方法找出STM32在安全性方面的漏洞,我不知道这位老兄工作的最终结果如何,但我们成功地收到了这个客户的大批订单。

楼主:
行,我在论坛了搜了下,大家对STM32保密的评价还是很高的。我就先用STM32去做,如果以后真的被解密了,那我们再找ST公司,让他给我们奖励一点,因为我们是第一个发现STM32芯片可以**的。

网友E:
这个嘛,你去问zlg吧...;P

网友F:
是啊,一款成熟产品怎么会这么容易**呢

网友G:
看来stm32加密性能还不错。stm8呢?好解密吗?

网友G:
如果通过bootload来**,还不如直接**上传的PC端程序,看看加密算法,然后解出来

网友H:
**? 嘿嘿!重新开发好了,比**容易。

网友I:
**完了  后面的维护怎么办啊???

网友J:
到目前还没听说智能卡(如手机卡)被**.

网友K:
这个嘛,你去问zlg吧...;P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问ZLG. 请问LPC17XX系列的保密性如何? 比STM32F105怎么样?

网友L:
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呢

网友D:
目前我所知道的唯一**办法是,把芯片外壳去掉,再一层一层地把硅片上的电路磨掉并拍照;至于这个过程需要花多少钱就不知道了。
如果这种方法也叫**的话,我还不如克隆一个人来开发来的快。

网友M: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

网友N:
对于《STM32F103RB的BootLoader软件安全设计方案》一文比较质疑的一点:
文中提到“读、写保护有效时将禁止调试接口和SRAM 中运行的程序对Flash读、写操作”,但是下面的流程图中竟然有“在SRAM Debug模式下擦除Option Bytes域设置芯片写保护无效”,请问是不是自相矛盾?最好是原作者出来讲解一下到底是个什么原理?

网友O:
STM32的读保护一旦使能,就只有flash中运行的代码可以访问flash的内容,其他包括调试器,RAM中的程序或者BOOTLOADER都是禁止访问FLASH的。

但在SRAM中运行的代码可以取消对芯片设置的读保护和写保护,只是一旦取消了读保护,flash自动全部擦除。

网友C:
文中所说方法并没有直接读flash的内容,而是在ram中运行程序取消flash的写保护(不是取消读保护),
擦除部分flash,并写入读取flash的程序.
重新从flash启动,就有可能会执行到新写入的程序,
这样就可以读出部分flash中的内容.
其实问题的关键是:使能读保护后,从ram中启动,倒底可不可以写flash

网友P:
20楼你说的是真的吗?………………

网友Q:
STM32很简单,不如自己开发一个,**干啥呢?意义不大

网友R:
23楼的已经说了:“STM32的读保护一旦使能,就只有flash中运行的代码可以访问flash的内容,其他包括调试器,RAM中的程序或者BOOTLOADER都是禁止访问FLASH的”
就是说使能读保护后,从ram中启动,不管是读Flash,还是写flash都是不可以的,所以那篇**中所说在ram中运行程序取消flash的写保护(不是取消读保护),再擦除部分flash是不成立的,所以也不能写入读取flash的程序。

网友N:
那篇**《STM32F103RB的BootLoader软件安全设计方案》有点自相矛盾,既然设置了读写保护,又怎么能进入SRAM Debug模式呢?他这个SRAM Debug模式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是通过调试器进入SRAM调式的话,那是扯淡;如果是修改应用代码,通过木马方式,使代码在SRAM里面运行然后解除写保护的话,就是成立的,当然要是为了读出FLASH里面的代码,就完全没有必要解除写保护了,程序里面直接用指针读就好了。至少该讲清楚吧?论文应该是学术研究的成果,不能说得不清不楚的,让人产生怀疑和误解。

网友O:
楼上的还是没搞清STM32的读保护机制。

我在23楼说过了,加了读保护,不影响芯片从SRAM BOOT,并通过调试器烧录代码到SRAM里,并在SRAM里运行代码。这段在SRAM里运行的代码,可以解除读保护(但是芯片会自动擦除FLASH),也可以解除写保护。

但是只要读保护使能,在SRAM里运行的代码是不能访问FLASH的,无论是读操作还是写操作,无论写保护是使能还是解除。

网友R:
To bigarmer:

《STM32F103RB的BootLoader软件安全设计方案》是论文吗?发表在那本杂志上?你怎么知道是学术研究的成果?

况且那篇**自相矛盾,这就说明那篇**的内容是伪科学的!

网友N:
谢谢楼上再次详细解码我的疑问。
设置了读保护可以通过调试器下载代码到SRAM,但是设置了写保护还能通过调试器下载代码到SRAM吗?

网友R:
通过调试器下载代码到SRAM中与是否设置了写保护无关!

网友A:
请各位关注此问题的朋友仔细阅读这个文档,尤其是第2.4节:
《STM32F10x闪存编程手册(2009年6月第6版)》英文下载 中文下载

网友N:
下面内容是从ST翻译文档中截取的:
附上完整文档

网友O:
这篇文档太老了,对读保护和写保护的描述都非常不清楚。还是看V6版的英文文档吧。

另外你31楼的问题,写保护只是针对flash,不影响调试器写SRAM。

网友A:
是啊,34楼给的文档太老了,有点误人子弟,:L 请使用我在33楼给出的链接。

网友N:
**********帖子编辑修改原因,部分文字没有显示出来**********
谢谢vigia、香主、ST_ARM及其他网友的耐心指点。

重新阅读了香主发的新版文档发现我之前阅读的资料有误,对读写保护机制的理解是错误的,原《STM32F103RB的BootLoader软件安全设计方案》论文是没有技术问题的,作者实际上是利用了文档中提到的以下技术:
情形2:解除写保护之后仍然保持读保护,这种情况常见于用户自己的实现在程序中编程的启动程序:
-使用闪存控制寄存器(FLASH_CR)的OPTER位擦除整个选项字节区域;
-进行系统复位,重装载选项字节(包含新的WRP[3:0]字节);写保护被解除。

我也发现JLINK软件下有一个专门使用JLINK来解锁STM32的工具,其原理就是通过JTAG向SRAM里面下载代码来解除读写保护
(实际上是整片擦除)。

我把讨论的论文《STM32F103RB的BootLoader软件安全设计方案》也发上来供大家参考(该**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和
出版商所有)。同时提醒大家,如果自己的产品里面使用了STM32,并且有自己设计的Bootloader的话,一定要考虑安全性
方面的问题。

网友K:
那是不是如果不用bootloader的话. STM32就非常安全而不容易被**?
如果如1楼给的例子能用6w解开stm32的话. 那重要项目还真不敢用STM32

网友S:
只要“读保护”是使能的,不可能从SRAM中执行代码来改FLASH中的内容吧。

网友T:
昏,那也太麻烦了

网友U:
为什么要讨论**这种问题呢

楼主:
设计一个产品,当然要防止自己的劳动被人窃取了。

网友V:
同意楼上, 当然是为了保护自己, 前面的讨论很深入, 不过都仅限在讨论, 没有人在开发板上实验一下吗?
希望看到实验结果

网友W:
香版主, 请教一下若果我烧写bootloader时又设置了读保护, 那麽怎样做烧写校检, 以确保bootloader正确烧录?

网友X:
要是跟AVR这么容易破就完蛋了

网友Y:
要是跟AVR这么容易破就完蛋了
引用 网友X:

请问,AVR完蛋了吗?

网友X:
几百块就可以破了,你说呢?GOOGLE搜索一下,哈哈

网友Y:
几百块就可以破了,你说呢?GOOGLE搜索一下,哈哈
引用 网友X:

搜索了一下,没发现AVR完蛋了或者快完蛋了的信息呀,请明示!

网友Z:
是啊,要讨论的是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讨论**,意义不大

网友AA:
AVR和PIC的**应该是真的,但STM32的**,有待验证

网友AB:
一款成熟的芯片,怎么会这么容易让别人**

网友AC:
有本事**,就有本事自己做芯片了,还**干啥

楼主:
那可未必。

楼主:
AVR的能**的很多吧,但是能做AVR单品机的不多吧。

网友AD:
一定的保护还是必要的,不然大家都山寨了

网友AE(2010-03-02):
权威的解释:其实芯片的解密过程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AVR之类的单片机的解密确实是成本很低廉的,他的原理如下:通常加密芯片的加密是依靠类似熔丝方式实现的,所以解密并不复杂,首先溶解芯片的封装材料,然后在暴露出的DIE(裸片)上找到熔丝位置,把它接起来,然后直接把它当成未加密的芯片去读就可以了,很简单,所以很便宜,几百元是很正常的。
在上述的加密方法的基础上改进的加密方式可能会增加**的难度,例如有些所谓的熔丝深埋的技术是可行的办法,他把熔丝做在FLASH的下面,这样就没办法拼熔丝了,因为你需要先破环flash才行,不过这种深埋技术不是不能**的。
唯一序列号的方法是很好的方法,但也不是所有的厂商都是认真做的,按道理说,如果厂商将这个唯一序列号做成OTP方式,并保证每一片芯片都在出厂前烧写好(这很重要),没有OTP空白的芯片流散到市面上,有些厂商还是把这个东西做到了FLASH区,只是不公布这个部分的写入方法而已,这样我们的安全性就寄托到了芯片制造商那里。
唯一ID号的使用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最合理的方式是这个唯一ID号加密了内部FLASH代码的方式,就是说每一片加密后的芯片的FLASH内容完全不一样。

网友AE:
这样的做法就要求厂商的boot代码中包含了用ID号做密钥的解密算法,并在解密后用正确的代码来BOOT,这样的做法的安全性在于:如果你没办法复制相同的ID号就没办法**别人的芯片,即使随便让你读FLASH也没用。
如果是flash中代码没有经过加密运算的方式存储,那用户就只能自己来通过唯一ID号来加密了,这就看用户对于软加密的使用能力的问题了,一般的原则上说,不要简单把ID号当成程序分支的条件,最好是通过这个ID号来计算自己的一些程序中要用到的参数出来,同时这个计算的方法不要用简单的异或运算的方式,最好用一下DES之类的简单的密钥算法,以增加**程序的难度。

网友AC:
**真的这么简单?不会吧

网友AF:
mcuisp.exe已经提供了反拷贝功能,正是利用了唯一序列号。
不久EP868脱机烧录器也将支持。

网友N:
LS说说原理?

网友AF:
请到我网站论坛看贴。
基本原理就是在烧录时根据序列号修改HEX文件,而程序运行后检查这个修改对不对。

网友N:
其实我也有个想法,就是利用这个唯一ID来做某种算法来实现加密,而不是直接判断这个唯一ID。

网友AG(2010-04-10):
加密要软硬兼施吧

网友AH(2011-12-15):
现在好像不用那么贵了,听说有为高手,3天就可以把这个芯片完全**。

网友AB:
**还是很困难的

网友AI:
6万??这么贵

网友AJ:
完全可以把LZ告上法庭。

网友AK(2012-05-29):
悲剧了STM32  确实可以软解密! 以经证实:(

网友AL:
难度肯定不小

网友M:
这个一般人肯定是**不了的,**价格也应该不菲

网友L:
真正**过的人,才能明白其中的难度

网友AM:
国人真是悲催啊,看到人家有好处,第一想到的就是干偷**摸狗的事,而不是反省自己开辟新道路。

网友AN:
同意楼上的观点,为什么要去**呢?主嘛不反省自己开辟新产品呢?:dizzy:

网友T:
个人感觉还是相当难的,以前也相关**

网友AA:
我觉得应该反对**,相对于**、模仿倒是值得肯定的。

网友AO:
能不能解密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只是拿工资完成任务!
解密了损失的是老板,跟我们打工的没半毛钱关系!

网友AP:
能不能解密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只是拿工资完成任务!
解密了损失的是老板,跟我们打工的没半毛钱关系!
引用 网友AO:

老板交代任务:选一款合适的芯片完成设计,要求成本低、功能强大、开发简单、运行稳定、不能被**。
具体什么芯片老板不管,反正将来被**了就找你算账。你说有没有关系。

网友AQ:
通过唯一ID加密方式,需要注意的是,当**者读出flash内容后,将其反汇编,1是找到ID的算法,2是直接破坏掉比较跳转语句,让芯片跳过检查ID的程序段(直接跳转语句+空操作代替原语句)。

因此,给我们加密者也带来了考验:如何才能简单有效的去搞这个ID算法,比较这些算法应该放在什么里面?

网友AP:
如果唯一ID也是写在一段FLASH里呢?
直接修改就好了,这样所有芯片使用同一个ID,程序都不用**了。

网友AR(2014-06-13):
最好不能被**,否则做为开发者,真的太悲剧了,,,,

网友AS:
今天回顾此贴,当时的元老现在估计更有发言权,总结下更好!

网友AT:
以CPU的ID号为密钥,配合一定的算法进行计算得到结果,然后将结果写入到程序的末尾,在程序启动运行时再以CPU的ID计算密钥,和程序结尾处的结果核对,如果相符,则运行程序,否则则不运行

网友AU:
**STM32是肯定的,并且不花多少钱,还很快……硬件加密基本可以无视,只是增加点**的入门成本,免得谁都可以拿个调试器debug一下。
软件加密最好是加密关键数据,运行时解出来用。这样更换芯片后,解出来的关键数据是错误的(不要管),但是程序出现异常的地方却是随机的,不会在解密的地方出问题,汇编级别很难跟踪。而如果是判断方式的话,只需要把判断的语句换成NOP或者JMP就完蛋了(前提是找到判断的地方,这个还是不难的)。

网友AV:
菜鸟说一句:目前有个非对称rsa加密方式,要想运行此软件必须先输入密文,采用cpu id作为要加密的字符串, 运行程序必须用户输入密文,而代码中我们是采用明文解密的,根据rsa原理,那是非常耗时才能**的,即使你在一个ic上**了,换一个ic就不行了。

网友AT:
引用 网友AU:
**STM32是肯定的,并且不花多少钱,还很快……硬件加密基本可以无视,只是增加点**的入门成本,免得谁 ...

一般来说会用加密的程序员都不会让程序出现明显的异常,常用的方法一般都是关键地方进行校验,而且校验的地方肯定不会只是一次,或者通过使用从操作系统,在校验密钥通不过的时候不启动某些关键任务,这种方法可以让**的人花费巨大才能得到代码,而且得到的代码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错。MD5、DES、AES,甚至简单的base64加密的算法,在用96为CPU的ID作为密钥的情况下进行解密,就目前这计算机的计算成本,我估计不会比自行开发需要的成本低
PS:目前很多程序都有自动损毁功能,在多次尝试密钥失败的情况下,可以通过IAP技术擦除掉程序中的一些内容,比如第XX个扇区的内容,从而让程序出现出现很多莫名其妙的错误。这种技术目前已经在多个项目中使用了

网友AW:
估计6W是找人代工的价格,山外有山啊.
楼上的不要谈软加密种种,不现实.一旦代码从flash里弄出来被安装到模拟器上,软加密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硬加密是简单易行的方法,只能寄希望于st了.

网友AW:
引用 网友AV:
菜鸟说一句:目前有个非对称rsa加密方式,要想运行此软件必须先输入密文,采用cpu id作为要加密的字符串,  ...

绕过就是了,谁那么傻?

网友AX:
我在网上找到一个**AVR的。先把封装腐蚀掉,然后用探针,照射等方式吧加密的的部分修复或者读出。还留下了联系方式。。。。哦。。。。。
谁要想**AVR的。就去找他吧。

网友AW:
引用 网友AV:
菜鸟说一句:目前有个非对称rsa加密方式,要想运行此软件必须先输入密文,采用cpu id作为要加密的字符串,  ...

你能想象单片机的系统还要向用户索要密码的情形吗?

网友AT:
引用 网友AW:
估计6W是找人代工的价格,山外有山啊.
楼上的不要谈软加密种种,不现实.一旦代码从flash里弄出来被安装到模拟 ...

按照您的观点,只要上模拟器,神马银**、羊城通的目前我们所有的加密都可以失效了。不要低估了DES、AES、MD5解密的难度

网友AT:
引用 网友AW:
你能想象单片机的系统还要向用户索要密码的情形吗?

这不用去想象,这早就是现实了,我们目前项目已经正在使用这个方法:
在应用程序中预留通信接口和命令,首先把应用程序写进去,应用程序会使用CPU 的ID号和加密算法进行计算密钥:
1、如果此时单片机密钥区里面的128位密钥全部1,则不启动应用程序,只是启动通信和UI,这个时候生产软件通过通信接口发送读取CPU的ID号的命令,CPU返回自己的ID号和软件版本,生产软件通过这两个信息计算出密钥,然后再使用通信接口把这个生成的密钥发回给下位机,下位机把这个密钥写入到CPU内部Flash的某些位置,同时CPU重启;
2、如果单片机发现密钥区里面的128位密钥不全部为1,则意味这密钥已经被写入,则使用CPU的ID和软件版本号计算密钥,如果密钥不对,则意味着正在被人**,此时通过IAP的方法将程序的后一半和密钥区域擦除,CPU重启;
3、如果密钥校验通过,则正常启动其他业务任务

注意:密钥的写入在公司生产的时候通过生产工具逐台写入的,也就是说,正常客户拿到的产品的密钥肯定是对的,所以正常客户根本感觉不到密钥这东西的存在,但是一旦进行解密或者尝试修改密钥,则会导致内部程序损毁。
顺带告诉大家:实际上CPU 的ID就是私钥,而软件版本的作用就是选择加密算法和公钥。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加密方法很复杂,但是实际上很简单,我们在ST的全系列CPU上已经实现了。而且有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使用base64,不同的软件版本对应不同的编码区域,这样会让**你产品的人付出更大的代价。

网友AW:
引用 网友AT:
这不用去想象,这早就是现实了,我们目前项目已经正在使用这个方法:
在应用程序中预留通信接口和命令, ...

如果代码被反汇编结构实际就已经被一览无余了,软加密的命门在如何防止程序绕开校验,这需要在运行中随机的产生校验,一旦出错就崩溃了.
然后开销也是个问题,这个是在单片机系统里是主要的矛盾.

网友AW:
引用 网友AT:
按照您的观点,只要上模拟器,神马银**、羊城通的目前我们所有的加密都可以失效了。不要低估了DES、AES ...

这个东西和系统不同,操作和代码是看不到的,那剩下的就是蒙数据了所以难.

网友AU:
没有**不了的软件,只是增加**难度。
使用CPI ID加密的最大破绽是无法隐藏对CPU ID的访问,不管如何变换花样,使用数据断点都很容易跟踪到;
内联方式的多处校验,包括对程序自身的校验,也无法避免代码雷同的问题;

产品依赖在线服务是目前比较理想的方法,设备根本都不用加密;并且卖设备或许都不挣钱,卖的是服务。

网友AT:
引用 网友AW:
如果代码被反汇编结构实际就已经被一览无余了,软加密的命门在如何防止程序绕开校验,这需要在运行中随机的 ...

1、反汇编的代价是不小的,就一般的单片机项目而言,其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不会比自行开发低
2、现在单片机,当然我指的是cortex这一类,就本人的实际项目应用而言,常用的加密算法需要的资源是绰绰有余的

网友AT:
引用 网友AU:
没有**不了的软件,只是增加**难度。
使用CPI ID加密的最大破绽是无法隐藏对CPU ID的访问,不管如何变 ...

我赞同,只要能接触到实物的产品应该都可以被**,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我们能做的只是增加他**的复杂度,提高他**需要付出的成本,从而使其放弃**
由硬件向在线服务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就像乐视一样,但是说实话,有几个单片机能上网的?就算能上网,安全怎么保障?

网友AY:
引用 网友C:
刚才理解错了,
读保护后,前3页是不能改的,
不过根据那编**所说的,除了前3页之外都是能改的.

试验过,一旦打开读保护功能,flash的用户区最开始那一片不能改,后面的可以改,相关手册上写的很清楚。

网友AY:
引用 网友A:
3楼提到的这篇**首先用一个例子说明了不好的Bootloader所存在的巨大风险,然后提醒大家在自己编写IAP Boo ...

香主,请问你说的**在哪里?  我之前设计bootloader时压根就没注意进行更复杂的加密或者更复杂的运行机制, 只是简单的打开读保护而已。

另外,对于F4系列的片子,官方说内部带有熔断功能,直接把jtag以及SWD口锁死了,这种方式不会影响内部的IAP吧?

网友A:
**我已经不记得了。。。

既然是引用3楼的话,那去问问3楼的ID吧。

至于你说的当JTAG fuse的时候,就是把读保护设置成级别2时,IAP仍然继续正常工作,就是说从片上flash运行的代码仍然能够对flash的其他page进行擦除和编程。

网友AY: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不记得了。。。

既然是引用3楼的话,那去问问3楼的ID吧。

多谢,帖子中间有这篇**“STM32F103RB的BootLoader软件安全设计方案”,通过它那种方式去**,对于一般的产品,只需要找两个产品,就可以把bootloader与app取出来。如果bootloader设计好一点,就不行了。

还有一个问题,对于STM32,JTAG fuse熔断后,剖开芯片的外壳,是否像其他一些普通的片子一样很轻易就能把熔丝接上?这方面,ST是否有介绍?

网友A:
额。。。。。。

基本上做不到再“搭上”:the JTAG fuse is done physically at design level and the device will be read protected permanently

顺便问下,那个“普通的片子”能够“轻易就把熔丝接上”啊?

网友AY:
引用 网友A:
额。。。。。。

基本上做不到再“搭上”:the JTAG fuse is done physically at design level and the dev ...

:lol  没真正见过,看这篇帖子里其他人讲的,哈哈。。

网友AZ(2014-08-27):
引用 网友AV:
菜鸟说一句:目前有个非对称rsa加密方式,要想运行此软件必须先输入密文,采用cpu id作为要加密的字符串,  ...

想法不错,但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RSA512位**仅需一个月,RSA1024私匙运算一次一分钟。以CPUID作为运算字串是常用的方式,但是STM32的ID并不是真ID,**公司有手段修改。
反汇编并没有想象那么难,修改转跳和算法运算方式给专业的反汇编人员不需一周即可**。
要善用STM32的备份寄存器和侵入监测机制。

网友BA:
>>但是STM32的ID并不是真ID,**公司有手段修改。

强大!!!

网友BB:
引用 网友AT:
这不用去想象,这早就是现实了,我们目前项目已经正在使用这个方法:
在应用程序中预留通信接口和命令, ...

2、如果单片机发现密钥区里面的128位密钥不全部为1,则意味这密钥已经被写入,则使用CPU的ID和软件版本号计算密钥,如果密钥不对,则意味着正在被人**,此时通过IAP的方法将程序的后一半和密钥区域擦除,CPU重启;

应对1:就是这里,把程序拷出来,跟踪运行,记下整个流程,发现程序操作FLASH,说明检查已经完成,往前回溯,八成之前某个跳转改掉就**好了。
应对2:跟踪程序,发现读取cpu id,仔细检查之后的程序,应该很快就能找到对比的语句,改掉,**完成。
应对3:在存放cpu id的内存位置设断点,发现这里读取id了,就改一下这里的程序,把原始程序对应的id作为结果返回,骗过之后的检查程序就好了。
其实吧,因为cpu id地址是固定的,没特殊处理的话,直接在程序里搜就能搜到这个地址,查找一下相关访问语句,可能连跟踪都用不到。

顺带告诉大家:实际上CPU 的ID就是私钥,而软件版本的作用就是选择加密算法和公钥。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加密方法很复杂,但是实际上很简单,我们在ST的全系列CPU上已经实现了。而且有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使用base64,不同的软件版本对应不同的编码区域,这样会让**你产品的人付出更大的代价

针对这一点,其实复杂的算法一点意义都没有,**的都是直接绕过算法,管你怎么加密,他都等你程序脱壳完毕才用。另外,标准加密算法代码特征十分明显,专业的一看就知道怎么做的,你的所有密钥放在哪里一清二楚,都很容易就能提出来和修改。

网友BB:
现在id都能随意修改了,没太大意义了。备份区域和侵入监测机制是唯一可靠的了,可这个东西又容易丢失,权衡利弊吧。

网友BC:
谁有办法?

网友BC:
这个有什么号办法呢?

网友BC:
求赐教的

网友AT:
引用 网友BB:
2、如果单片机发现密钥区里面的128位密钥不全部为1,则意味这密钥已经被写入,则使用CPU的ID和软件版本号 ...

我升级一次,他旧的**一次
有这功夫和费用,请人重新开发不就完了?

网友BD:
引用 网友AT:
我升级一次,他旧的**一次
有这功夫和费用,请人重新开发不就完了?

在你眼里,啥产品就那么容易开发出来?

升级的话,如果是在线升级的,你的产品升级了,CLONE也跟着升级,哈哈。

网友BE:
好的加密方法,主要从增加**的成本方面着手。

硬件ID总是要利用的,但不能简单利用一下就行了。
比如:
1、检测ID相关算法的地方,不要放在程序开始执行的地方,要隔相关长时间才检测(比如5天),这样就能有效增加**人员的**时间。
2、防**的地方,要有多处,每处的处理情况要不一样。比如,某个地方的处理,可以让某些功能失效,而另一处的处理,可能是使整个系统崩溃等(在带OS的系统中,创建一个线程堆栈的大小,比线程最小运行所需的内存小,或者,在线程中,调用一个局部变量所需内存很大的函数,就一定能使系统崩溃)。

网友AT:
引用 网友BD:
在你眼里,啥产品就那么容易开发出来?

升级的话,如果是在线升级的,你的产品升级了,CLONE也跟着升 ...

这个和山寨手机不一样,山寨手机一次,出货量可以做到很大,卖完了城市卖农村,卖完了亚洲卖非洲,所以这样算下来,**的成本实际很低
但是所有的产品都可以这样做到吗?不见得吧?
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你山寨出来的产品出现了bug,你怎么帮客户修正,总不能找被山寨的产生商谈吧?解决不了bug就只能被客户退货,赔上安装调试成本不说,搞不好还得扛法律责任
另外,客户的个性化要求怎么满足?

曾经在广州就招标过几家这样公司的产品,出现bug,他假装是客户套人家的解决方法,结果产品送过去就被人家查询到电子ID不对,被人家踢了回来,我们这边因为出现了bug不要,而且还要扛法律责任,最后他只好关门跑路

网友AT:
引用 网友BE:
好的加密方法,主要从增加**的成本方面着手。

硬件ID总是要利用的,但不能简单利用一下就行了。

是的,世界上应该还不存在什么**不了的东西,只是**难度的大小和成本。作为开发人员需要做的就是尽量增加**的难度,让**的人望而却步

网友AT:
创业初期山寨一下未尝不可,但是要发展,总是靠**、山寨,肯定不行的

网友AW:
不知道st有没有所谓的后门...

网友BF(2014-10-08):
STM8S103 难解密吗?

网友BG(2020-05-17):
**芯片的需要不能单单从雇人开发的费用角度来理解成本。因为有些产品不仅仅是开发成本,还有生产工艺的价值。你有开发人员,没有生产工艺数据,花多少钱也开发不出来。所以需要**。

网友BH(2020-08-22):
现在去掉加密位读出程序只要几百块钱,那种利用id做的软件加密,如果id地址直接出现在程序里面,改这种软件加密也只要600。一共只要1000多块钱,还是要在软件加密上下功夫
三、利用id做软件加密
1,如果板子上有外部存储器,可以先编写一个程序,利用算法把id计算得到一些值存入外部存储器,然后再烧写真正的程序,真正的程序去校验外部存储器的数据是否合法即可

2,利用板子上按键组合,或是上电按住某些键,程序在这个时候利用算法把id计算得到一些值存入程序区(stm8为EE区),程序运行时去验证程序区数据是否正确

3,轩微编程器有软件加密的功能,编程器会读芯片id,根据算法直接改写缓冲区,达到软件加密的作用

4,读出的id通过一定算法,例如异或加上一个数,得到的数据存入flash(只运行一次,运行后标志位也存入flash),下次读到这个标志位,就不运行这个程序。//Q9272078

四、做软件加密时注意
1,不要在程序中直接出现id地址,例如STM32:1FFFF7E8 1FFFF7EC 1FFFF7F0   STM8: 0x4865~0x4870
2, 利用校验和或是crc对程序区进行校验,防止改程序

网友BI(2021-07-12):
单片机的引脚一般比较多,有的是空闲的,把这些无关引脚及boot0,boot1等编码到高低电平,只要拆下来**,发现某些外围不一致就启动自毁程序擦除所有固件代码,报废产品。

网友BJ:
引用 网友E:
这个嘛,你去问zlg吧...;P

ZLG还有这个业务?

网友BJ:
引用 网友D:
目前我所知道的唯一**办法是,把芯片外壳去掉,再一层一层地把硅片上的电路磨掉并拍照;至于这个过程需要 ...

禁止套娃

网友BK:
这个**难道这么难呢?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