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79F32 双数据指针应用问题问题

楼主(2009-12-14):
warm_ice你好:
      可否利用数据双指针列个简单应用例子或对我提供的例子如有错请进行修收,谢谢!
;-----------------------------------------------------
;对外部数据移位, 即是地址00H数据被地址08H数据代替
; 地址01H数据被地址09H数据代替
; 地址02H数据被地址0AH数据代替   依此类推
; ........
;
;数据移位 保存,先移空后保存新数据,最早一帧数据会丢失
KEEPANDMOVE:
  ORL  INSCON,#00000001B
  MOV  DPTR,#0000H
  ANL  INSCON,#11111110B   ;选择数据指针
  MOV  DPTR,#0008H
DPTR_MOVE:
  ANL  INSCON,#11111110B   ;选择数据指针
  MOVX A,@DPTR
  INC  DPTR
  ORL  INSCON,#00000001B
  MOVX @DPTR,A
  INC  DPTR
  MOV  A,DPH       ;共移动512-8=504 个RAM
  CJNE A,#02H,DPTR_MOVE
RET

网友A:
没看出有什么问题,只是这个注释有点问题"共移动512-8=504 个RAM",应该是"共移动512个RAM",因为你最终是判断DPTR1,而DPTR1是从00H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