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测电机的参数,怎样间接得到负载的重量?

楼主(2009-12-14):
比如测得电压 电流 功率等信息,如何间接测量重物的重量?

网友A:
精确度要求多少?

如果允许误差不大于5%, 我有此技术!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原来是传说中的彭大侠啊,久仰久仰!!!
能否简要的 说一下工作原理呢?不胜感激!!!

网友B:
根据电流可以算得转矩  根据转矩可以得到重量吧

网友A:
楼上已点出经书了。
思路:
1,输入功率-损耗功率=输出功率
2,输出功率=转矩*角频,  重量正比于转矩, 角频正比于转速
3,检测输入功率,转速
4,建立或辨识电机模型,即得到损耗与转矩或转速的关系
5,计算即得

我开发出了直流永磁电机无载测功仪器,无需制动器、转矩传感器、转速传感器,直接空载运行几秒,即可准确获得电机真实从空载到堵转过程特性。参加2009上海国际中小电机展和2009上海国际汽车零配件展, 行业内很惊奇!道理差不多。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楼主出的题很有实用价值!创新价值!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果然是大侠,如果是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用于提升重物,能否通过测电机电流、转速来推算重物重量?

网友A:
电机损耗:铜损,铁损,摩擦损,风阻。
通过方法在线辩识出来即可。

不过,带减速器不好弄。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三相异步电机比直流永磁电机复杂的多。我还没想出来实用的不带载测功技术。直流永磁电机不带载测功已开始卖了,电机厂和电机研究所看了与传统的带载测功比较后很欢迎。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