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上电压是多少40V OR 56V?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12-14):
既不是40V,也不是56V(40*1.4142)。

网友B:
哈哈,没有电容滤波是个交流啊。

楼主:
楼上:
     这个还要滤波啊?

楼主:
二楼应该是正解.

网友A:
直流输出电压,不考虑整流管压降时为54V多一点,考虑整流管压降时还要减去整流管压降。
此电路纹波相当小,即使不滤波,纹波大约只有4%,要求不是很高时可以不滤波。

网友C:
RL上的电压为40*2.34=93V 用电容滤波后 110V左右

网友A:
楼上,看看是星接还是角接。

网友C:
看到了知道是角接 输出的波形相位一样是120度啊

另外我还有个疑问40V整流后到93V有这么高吗?明天弄个这样变压器接上按图上接一下看看,说实话三相变压器在工作中还真没用过。

网友A:
另外我还有个疑问40V整流后到93V有这么高吗?
当然没有这么高,40V星接才有这么高。

网友D:
zsuqing,星形接法的电压是角接的 根号3 倍哦,,所以角接的话就是大约54V
(但由于纹波较小,所以平均值和有效值比较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