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灶脉冲点火电路

楼主(2009-12-14):
(无正文)

网友A:
这两款东东有可能是厂家自已搞的花头,14pin的话多半是四运放,比较器之类的电路.

熄火保护有多种,常用的有热电偶式的,较简单,直接与电磁气阀相连,点火部分是独立的.
还有一种是火焰离子检测法,有火时,火焰对底座有几百~几M的电阻,无火时电阻无穷大.所谓离子检测就是检测放在火焰里的探针对地电阻,籍此判断是否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