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全波整流的问题

楼主(2009-12-14):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意思?取极大值?均值?还是交流叠加在直流上的基值?要交待清楚条件,输入波形是什么?参数又是多少?

网友B:
这个电路是不能做电源的.
如果想像电源全桥整流+电容那样是不行的.这个电路更多用于信号处理,而非功率电源

网友C:
在R6上并各电容

网友D:
楼主确实没有说清楚。
我猜测楼主可能是要取得该电路输出端波形的直流分量,那只要在输出端之后加低通滤波即可。

楼主:
要取得该电路输出端波形的直流分量

网友D:
7楼:
那就只需要低通滤波了。
后级的输入阻抗比较高的话,考虑RC无源滤波,阶数看你的需要。
后级输入阻抗不够高,考虑有源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