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用串口调试助手 收不到数据

楼主(2009-12-14):
STM32可以编译包括运行,但是收不到数据。很郁闷。
公司台式电脑没串口,用的是USB转串口,相当于虚拟串口,串口调试助手,是用COM3口。下述程序可以运行,LED也会闪,但是串口调试助手上就是收不到数据。

请帮忙看看,十分感谢!
附近如下

楼主:
同时我照着官方例子,想用 printf函数发送也不行。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ed.h"

extern void delay(u32 nTime);
extern void sys_init(void);
extern int fputc(int ch, FILE *f);

u16 i=0;
//bool PreemptionOccured;

extern void  SYSCLKConfig_STOP(void);

int main(void)
{

sys_init();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while(1 )
{  LED_ON;
     delay(1000);
     LED_OFF;
delay(1000);

printf("\r\n welcome ap \r\n");
}

有熟悉STM32的帮忙看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我只知道USB转出错率很高,以前弄过个转485

楼主:
额,谢谢。不知道啥时候能弄通,还请熟悉的来 指点指点,十分感谢

网友B:
U转串的芯片一般情况下不会出问题的。
楼主可以用一个能发送串口数据的板子来检测一下U转串的芯片是不是能正常工作。
然后用示波器测试STM32的串口引脚有没有信号输出。
另外,仔细检查一下串口的配置程序。

楼主:
回复:neuq521,我是用这个U转串口来下载程序的。

网友C:
串口调试助手是指哪个?

我发现网上的很多调试助手都是有BUG的。还是用hyperterminal保险点。

网友D:
USB转串口可以讲2脚和3脚短接,测试一下自收发,另外看看串口的配置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neuq521,我看了配置了,跟官方例子配置一样,没错误的。

网友(2015-08-18):
收不到就是串口没有工作。

网友:
用Printf之前要配置某个地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