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FJ256GB110问题

楼主(2009-12-14):
GB, 6G, ic, CD, TI
今天板子到了,高兴呵呵,赶紧焊上一片试试,但是读不上器件ID;我用的片子是24FJ256DB110,附件是我设置的CONFIG BITS,我觉得应该是那里出问题,大侠们帮我瞧瞧吧!!小弟第一次用24的片子!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2
...Connected
Setting Vdd source to MPLAB ICD 2
ICDWarn0020: Invalid target device id (expected=0x101F, read=0x0)
...Reading ICD Product ID
Running ICD Self Test
...Passed
MPLAB ICD 2 ready for next operation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说了,我用的是外部晶振,8M的;挑石头用的是PGEC3;我用的是ICD2,软件是MAPLAB8.36的。

网友A:
检查ICD2是否支持改器件,检查ICD2和目标板连接是否正确,检查你选择的CHIP型号是否和目标板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