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拟开关 CD4053,选通端最大可以通多大的电流?

楼主(2009-12-14):
各位高手:
我想问一下:

模拟开关 CD4053,选通端最大可以通多大的电流?
100mA行不行?
不行的话选那个型号的模拟开关会更好,可以通过大电流?
谢谢了。。。。。

网友A:
手册上应该有讲。不过,如果作为信号传输,大电流不是好事。因为它的导通电阻(Ron)是要有降的。

网友A:
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cd4053b.pdf

该手册中说明: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Supply Voltage (V+ to V-)
Voltages Referenced to VSS Terminal . . . . . . . . . . . -0.5V to 20V
DC Input Voltage Range . . . . . . . . . . . . . . . . . . -0.5V to VDD +0.5V
DC Input Current, Any One Input. . . . . . . . . . . . . . . . . . . . . . ±10mA

所以,你的愿望休矣!!

网友A:
再说了,通常的信号源也不定能提供100mA的电流

网友B:
选通端电流几乎为零

网友C:
IC921贴出来的,那是允许输入的电流,即片内保护二极管保证不会损坏的电流。
选通端电流,大概老彭能够测出来。

楼主:
我打算是用来控制一个模块,这个9V供电模块的功耗比较大的。看来还是用三极管来控制好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D(2011-07-28):
用HC4053,电流可以达到1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