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的输出问题

楼主(2009-12-14):
555输出方波连接发光二极管的负极。正极接九伏直流电压。发光二极管一闪一闪的。没有烧坏呢?(555和发光二极管电源都是九伏呢
1请问555的三脚输出的电流是多大呢?它的电源电压也是九伏呢。所有的都是200MA吗?那我的发光二极管电流也是200MA了。如果我和发光二极管在串一个1K的电阻。那它们的电流是多大呢?
2.555输出方波。请问方波的高电平是多少。低电平是多少呢?是比电源电压低一点吗?
3.555输出脉冲,脉冲是什么样的波形。方波是T1=T2吗高低电平周期一样吗。矩形波呢?

网友A:
它有两个输出:3脚和7脚。
你必须指明是哪个输出。

网友B:
第一个问题,请看数据手册。串电阻后的电流请用2端口非线性负载方式图解计算。
第二个问题,请看数据手册。
第三个问题,没有你的电路图和参数,神都答不出来。

网友A:
3.555输出脉冲,脉冲是什么样的波形。方波是T1=T2吗高低电平周期一样吗。矩形波呢?

这个问题是多余的。方波是T1=T2,高低电平周期一样是肯定的,不然就不叫方波,叫矩形波了了。

网友A:
2.555输出方波。请问方波的高电平是多少。低电平是多少呢?是比电源电压低一点吗?
以7脚输出为例。如果没有上拉电阻,就没有电平输出
如果有上拉电阻,不同阻值的输出电平是不一样的。因为在不同电流下,输出管的压降不一样。电阻大,电流小,最低压降要低一些。但总体差异不大

楼主:
3脚输出了

网友B:
方波隐含就是高低电平周期一样,脉冲就不一定了。楼主最好上图看看。

楼主:
我如果能在数据手册找到,就不会再这里问了呀〉

网友A:
1请问555输出的电流是多大呢?所有的都是200MA吗?那我的发光二极管电流也是200MA了。如果我和发光二极管在串一个1K的电阻。那它们的电流是多大呢?

一般此时应当先关心最大许可值。在些之下,可选其中适合你需要的电流值。200 mA(不能写成200MA,而且写成200mA也是不标准的)的发光二极管电流表示的是它可以容许通过电流,实际运用中可小到你满意为止。

串联1k的电阻,不能确实电流有多少,因为电源电压还不知道。而即使知道,不同颜色的发光二极管也有不同的压降,因此,其它条件不变,电流还是不一样的。

OK

网友B:
唉,给你抓个图上来吧,仙童的。记得找数据手册,人间不是总有救世主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很多数据手册都找不到 ISINK   和Isource 啊   就比如你这个贴出来的  有两个ISINK
到底选哪个呢

网友B:
ISINK这个参数只有最大值,没有最小值,每个ISINK值对应一个Vol,手册一般给出典型的应用数据。最大值一般在极限参数里看。

网友A:
ISINK   和Isource

在输出口,这两个数据不难找。输出特性都没有,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是SB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