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WM波滤波得到正弦波的疑问

楼主(2009-12-14):
我们在做DSP的比赛,题目要求利用片内pwm产生扫频信号源~~扫频信号频率范围2020kHz;步进小于10Hz
SPWM波我们已经搞定了  后级滤波器要怎么设计?要求必须用到有源滤波器。

网友A:
很好办,SPWM输出依次串接一个小电阻和104独石电容,再接到电源地上;然后把电容两端电压接到比同相(或双反向比例运算放大器上),就成了你要的有源滤波电路,运放输出就是正弦波了。: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