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负载

楼主(2009-12-14):
我的项目中暂时有127个待测点 我的传输距离要求并不太远,在一个大厅里。 是modbus协议写的 想用485总线 因为待测点比较多 我本来是想每个节点都配一个单片机和一个18b20转为485。 但是查阅相关资料好像是不能负载那么多设备,而且设备多会不可靠。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负载数达到要求呢?
还有一个方案就是1个单片机挂多个18b20测温多个点再转为485,但是也感觉比较麻烦,也不一定可靠。想请教下朋友们,什么样的方案最好呢?

网友A:
可以通过驱动器隔离增加节点数
也可以通过多个主节点对应多个片区的节点

网友A:
一般地,上位机是允许有多个485接口的。这样处理,总线负载轻,堵塞影响面也小。

楼主:
谢谢 我的上位机就是普通的pc机电脑 不知道哪种方案更好些呢 应该选择哪款接收发送器呢

楼主:
可以通过驱动器隔离增加节点数
也可以通过多个主节点对应多个片区的节点
引用 网友A:
隔离是否可以用如图所示的中继器;连接实现带至少127个负载呢?我的传输距离要求并不太远,在一个大厅里。是不是也可以做子网呢?

网友B:
能否一个MCU带多个传感器的关键在于传感器到MCU的距离,如果传感器是集中的当然可以,如果需要拉线且拉线距离超出传感器手册中建议的最长连线距离,那么就要单独设MCU,节省布线也是很明显的成本控制而且更利于后期维护,工艺性必需考虑。如果根据以上原则还有127个节点的话需采用256节点型的485接口片如MAXIM的1482、1483等等,选型表见下:http://para.maxim-ic.com/cn/search.mvp?fam=rs485&793=2.5%20to%205.5|3.0%20to%205.5|5&tree=interface,其它厂家也有很多,但大量应用时,因256节点的接口芯片较贵,这时可以将网络分段用中继器实现节点数扩展甚至干脆采用树形网络结构,但树形的缺点是需要布设两级网络线,中继的缺点在于中继器的设计,但中继器有成品卖,注意选择节点数扩展型的即可。

网友B:
树形结构就是楼主说的子网结构。

网友C:
搞成无线成本会不会低点

楼主:
好的 谢谢前辈们 那我打算就用max1483研究下

网友D:
建议设计一个5串口主机,一个串口对电脑,其它4个串口每路允许接32个子模块即可解决。
当然也可以买个现成的1转4或1转8的串口卡之类的也可解决。

楼主:
谢谢 我目前正在打算127个节点每个节点都用一个mcu和max1483 可我阅读相关文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485一旦加入故障保险 势必会减少负载数。不知道这个影响大不大?应如何处理比较好呢?

网友B:
会减少一点节点数,但可以满足,偏置电阻取大一点,在接口芯片至总线回路中串两个20欧姆的电阻。

楼主:
谢谢,那么偏置电阻我打算取1.1k 这样一来127个节点的话还用在每个设备的A,B线上分别连个20欧的电阻吗?
回复 网友B:
还有几个问题:我从一些资料上看到了说是如果距离不是很远且负载较多时应去掉那两个120的终端电阻? 还有就是rc滤波的部分,不知道以下两个电路有什么不同

网友B:
你这个应用不追求低功耗,还是用终端电阻法匹配较好,你的这个应用节点数不少,总线长度不可能很短,不能省略终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