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充电

楼主(2009-12-14):
如果我用九伏的直流电源接上一个1000微法的电容。。这个电容一会就充满电了也是九伏吧。现在断开电源,电容两端的电压是多少呢?一直放着,电压会减少吗?
2如果九伏电源接上一个10K电阻,在连接上这个电容。请问电容两端的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A:
1.工程上可以认为就是9V,电压会逐渐减少。
2.电容两端电压遵从RC充电曲线,并将逐渐趋近9V。

网友B:
9V电源直接接到电容,断掉电源后电容两端电压理论上是9V。一直放着,电容两端电压实际上会下降,这是因为电容存在漏电。至于要多长时间,那要看电容的种类和质量等等。
电容串联一个电阻再接电源,经过无限长时间后,电容两端电压才能够达到电源电压,但实际上经过不太长的时间电容两端电压已经与电源电压非常接近。充电到63%的时间称为该电路的时间常数。

网友A:
再补充一个,如果是陶瓷等温度系数很大的电容,充电以后遇到温度变化,电压不但可能下降,还可能上升。

网友C:
行啊,还有上升的!!

网友D:
因为电量不变,而温度导致电容极板间的距离改变,故电压会随之改变。

网友E:
Q=C*U
Q不变,C变,所以U也变

网友F:
https://bbs.21ic.com/icview-84376-1-1.html
看下这个贴子吧,很厉害的大虾写的···
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G(2010-01-25):
那个帖子确实不错!

网友H(2010-10-28):
理论上是9v,断开肯定会放电的,即使是开路也有自放电

网友I:
有意思,这个应该在模电上都有学过的

网友J:
9V的电池放久了也会没电,那可是个大电容

网友K:
再补充一个,如果是陶瓷等温度系数很大的电容,充电以后遇到温度变化,电压不但可能下降,还可能上升。
引用 网友A:

对电容理解得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