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yi

楼主(2009-12-14):
集成运放电路中零点漂移影响最大的是哪一级?谢谢
是输出级还是增益最大的那一级?

网友A:
习惯上是说前级吧

网友A:
我相信输入级是最大的

楼主:
零点漂移影响最严重的是输入级,那影响最大的也是输入级吗?我理解的是整个集成电路中累积起来影响最大的就应该是输出级啊?谢谢了!

网友A:
我自己想了一下。认为漂移应该主要地发生在:对称性变化和双端转单端的过程。

这两个到底哪个更严重呢?我目前觉得是对称性,因此,认为是输入级。

至于你说到的积累问题,与本主题无大关系。先放一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