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线接地

楼主(2009-12-14):
单片机控制的高频无线通信中的屏蔽线需要两端都接地吗

网友A:
应该需要吧,以前看过高频线的设计,发现很麻烦就没做了

网友B:
我也觉得应该需要,要不然悬空的话就起不了太大作用了

楼主:
有的说单端接地,有的说两端都要接地,那种方法更好

网友C:
老師說過,理論上,单端接地更好。不過沒有比較過,因為我一直都覺得兩者差不多,可能是系統差異性不大。
建議:單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