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达人给一份关于反馈方面的资料

楼主(2009-12-14):
我学习模拟技术不是很久,苦于模拟书上讲的实在是有点含糊,让人感觉不够深入。向各位达人求一本讲述反馈的资料,也可以PM我,万分感谢!给链接也行,也可以发我邮箱:liaobiaoxing@yahoo.com.cn,再次谢过!

网友A:
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的书库里面,大把。

楼主:
tyw的书库这两天上不了,也不知怎么回事。

由于错误或超时,连接失败。
1) 请核实目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是否正确。
2) 在“全局设置 | 连接”中增加连接超时限制。
3) 在“站点设置 | 类型”栏中切换为相对的数据连接类型 (PASV 或 PORT)。

前两天还好好的,这两天就一直都上不去了。

网友A:
那么你可以用每个版面第一页右上角的搜索,搜“tyw->作者”,老tyw在技术交流版面和新手园地版面都发过。你找找看。

网友B:
好象你看书时,看的地方比较宽。这样不容易给你找到感觉,建议找一个感觉自己理解还不算太难的章节,品味品味,找到感觉后,你会豁然开朗的。

感觉,往往是非常重要的钥匙。

楼主:
只是会有这种矛盾,看书的时候,想了解得很深,因为总感觉只是了解而已基础就不牢固,就不能对电路设计有深刻的理解,而大学的模电书(说真的,单从厚薄来说,就可以看出来,写得真的很简单)给不了我这种感觉。当然,每一次读书都会有不同的进步,常常会很高兴,读书读到这个份上,我也觉得很高兴。虽然不后悔大学吃喝玩乐的神仙般的日子,可是却会后悔在宿舍发呆的时候睡懒觉的时候为什么没想到去学习。

网友C:
我也在复习模电,感觉纯粹看大学时候的模电效果不是很好,一定要配合做课后习题,另外一定要和答案核对。
我现在的方法是模电看完一章,课后习题做一遍,上21ic搜相关主题,然后所有的帖子看一遍,然后baidu上再搜索一遍相关链接再复习一下。
反馈,模电书上,判定反馈类型的有一个技巧。
1.确定反馈网络是那些;
2.判定是电压还是电流反馈,方法是看反馈网络的接入点是直接接输出U0,还是接RL;如果接U0则是电压反馈,否则是电流反馈;
3.判定是串联反馈还是并联反馈,方法是看反馈网络的输出点和输入Ui是否在同一个节点,如果是,则是并联反馈,否则是串联反馈;
4.判定反馈的极性,先确定了如果是串联反馈,则是电压比较(Ui和Uf),如果是并联反馈,则是电流比较(Ii和If)。瞬时极性法判定,注意如果是BJT分立元件电路分析,则共射电路,Ui与UO是反向的。

以上这四步基本可以判定反馈类型了,判定了之后就可以计算Auf了,利用“虚短”和“虚断”,就可以计算出F了,然后如果电路满足深度负反馈,则Auf=1/F。

负反馈的特点:闭环回路,降低了放大倍数,同时也降低了失真和噪声。增益带宽积固定,放大倍数减少,频带加宽了。更稳定了。

网友C:
另外推荐日本铃木雅津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一书,对理解电路很有用,而且对从书本到工程实际是个很好的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