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正弦波的问题!

楼主(2009-12-15):
哪位大侠可以说一下 为什么我用DSP AD踩出来的正弦信号的图形 用VIEW--Graph观看图像没有下半部分,只有上面的曲线??我用函数发生器给DSP的AD加了一个1000HZ 有效值为1V的正弦波!

网友A:
AD采样信号的电压范围本来就是0-3V,当然没有下边了。

楼主:
原来这样,一时犯傻了

网友B:
那么重要的地方竟然也忘了.

网友C:
呵呵,工作时间长了吧

网友D:
没啥犯点小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最近是连轴转

网友A:
LZ保重身体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恩,最近是连轴转
引用 楼主:

"连轴转"是啥意思……

网友F(2010-08-09):
请问直接用加法器把电压抬高到1.5V可行吗?能不能保证信号精度??

网友G(2010-12-28):
正弦波模拟输入存在正负1V多的电压,负电压又会对DSP引脚造成破坏。解决的方法是在输出的线路末端串联一个IN4007稳压二极管和并联一个10K接地的下拉电阻。稳压二极管作用是将正弦波稳压到正值区,下拉电阻作用是在二极管没有足够电压导通时输出电平接地。

网友H:
负的那部分,还是电平平移才可以

网友I:
用运放搭个电路,可以把负半波抬上去

网友J(2014-03-22):
楼主,我采集的0到2V的正弦波,用da输出也出现了只有下半部分

网友K(2015-05-21):
你好  为什么我的AD采样 没有显示采样的图形   我输入的也是1v1000HZ的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