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81与dsp的连接

楼主(2009-12-15):
我使用的是ccs3.3.81,仿真器是SEED-XDS510PLUS,我的CCS与28335可以连接,改了配置后与2812确不能连接,出现如下错误: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00000220/-1166
Error during: Execution, OCS,
Lost processor clock. Device may be operating
in a low-power mode.  Do you want to bring it
out of this mode?

I/O Port = 240

Board Name: F2812 SEEDXDS510PLUS Emulator
Cpu Name: TMS320C2800_0

能与28335连上,说明仿真器的驱动安装应该没问题,是不是ccs的配置问题呢?
请各位指教下!

网友A:
没用过ccs3.3.81

网友B:
也没用过

网友C:
这是最新的版本吗?我以前用2.2

楼主:
是CCS没配置好吧

网友A:
没用过不好说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上电的问题

网友A:
什么意思?上电的问题?楼主分享一下经验吗

楼主:
就是有时候插电源可以进入,有时不行
不能进入就关掉电源重新上电
多试几次
后来我发现烧一个程序进去运行,每次上电基本上都能与CCS连接了

网友D:
就是有时候插电源可以进入,有时不行
不能进入就关掉电源重新上电
多试几次
后来我发现烧一个程序进去运行,每次上电基本上都能与CCS连接了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啊

网友E:
上电问题经常碰到啊

网友F(2011-07-22):
难道是上电顺序的问题,DSP是先上IO的电,再上core的电,如果没有上电顺序控制芯片,是不是会导致DSP和仿真器链接不上CCS?

网友G(2013-05-24):
这个上电有严格要求吗?先后不同会导致连不上仿真器??为什么先弄个程序进去运行,后来就能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