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19264液晶

楼主(2009-12-15):
从别人手里搞了块19264的液晶屏来用,板子也是别人设计的。采用间接访问液晶的方式,液晶屏的RST引脚由单片机控制,使用的单片机为sst的89v58rd2。现在的问题是:只要判断19264液晶的BUSY位,那么程序就陷入死循环,找不到原因。。
      哪位高手遇到过这个问题,或者对19264液晶比较熟,请帮忙。。。

网友A:
1、判断不要死循环,要设个超时;
2、自己检查是不是哪里搞错了

楼主:
参考例程序写的,如果19264液晶的busy一直保持是0的话,就不能对它进行读写操作,因此只能等待busy标志位变为1,所以会出现死循环的情况。
     别人的程序是可以运行的,我只能找自己的原因了。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死循环,单片机的管脚我进行了测试,没有任何问题。郁闷
     或者,我也需要把程序贴出来了。

网友B:
这可能是19264的问题,
同样的程序换另外厂家的19264就可以了
可以这样试一试:
发出一个命令后,延时一段时间,继续发下一个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了延时,还是出现死循环的情况,崩溃ing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死循环问题搞定了,就是在每次读完BUSY状态后加了一个大约10us的延时,这样就不会出现死循环了。

网友C:
看来是时序的问题了。

网友D:
...要不延时代替查标志看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