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字倒计时显示器

楼主(2009-12-15):
课程设计要求做一个交通信号灯控制系统,其他的都弄完了,最后就剩下一个倒数显示器的工作迟迟搞不懂,特此来求助各位大虾。具体要求如下:
    (1)倒计时器有三种工作状态:A.60秒倒计时 B.55秒 C.5秒
    (2)不能涉及单片机知识(我们还没学)
    (3)带有数码管显示当前倒计时数字

网友A:
不能用单片机,那可比较麻烦,用单片机是最简单也是成本最低的方案。
这个要求实在有点变态。
一定不能用单片机,那只能用振荡器产生一定频率信号,然后分频得到秒信号,用计数器对秒信号计数,用译码器对计数器输出译码,再驱动显示。这里还要考虑计数器需要可预置数,考虑整个系统的复位。。。相当麻烦。

网友B:
这个可以不用单片机,用几个计数器和译码器,就可以实现了。你要考虑一下用555提供时钟,然后用计数器分频、计数,就可以实现了撒

网友:
不用单片机,用FPGA吧。:lol

网友A:
FPGA多少钱一片?
楼主的要求,用一片2051就足够了,信号源、分频、计数、译码、驱动等等全有了,除两位数码管和限流电阻以外不需要任何其它元件。成本只有几元钱。

网友C:
555+计数器+译码器+数码管

N久以前弄的,大致思路就这样吧,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