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画PCB的一些常用规则

楼主(2009-12-15):
本人初学画PCB,没有什么布局的思路(呵呵。。只晓得面积要小点,一般情况下),比如元件的摆放,线路宽度的设置。干扰等问题都不晓得。。请高手们多多指点。。。

网友A:
数模分开,高低频分开布局,高低速电路分开等;地大于电源大于信号线,关键信号线作屏蔽隔离处理等

网友B:
面积小?不一定啊,要配合结构的。
布局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和结构配合,其次考虑SI,EMI等。还要考虑 连线的便利性。
连线的时候注意 相对干扰信号 屏蔽就可以了。

之前当然要看看相关的 DATASHEET.

网友C:
你可以网上找些资料啊!!!如果你有需要,我发给你啊,QQ763382114!

网友C:
如果能把大家菜鸟级集合起来,一起讨论一起学习,我相信我们彼此都会变得更强的!  希望菜鸟级的能进入我们团队!

网友D:
想学习 有群么 加我个啊396825739

网友E(2010-01-20):
看看吧!也许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