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09-12-15):
我现在想做一个这样的东西:把一个细长的物体固定,我在此物体顶端作业时,但始终要确保此物垂直,当它一出现偏差(<90°时)就会发出声音或者数码管显示一个数值。最好是数码管显示。目的是保证垂直度。

网友A:
用角度传感器和加速度传感器

楼主:
大虾,也稍微具体点撒,偶是菜鸟!选用哪些电子器件了·

网友B:
有专用的倾角传感器

网友C:
电位器+窗口比较器。:P,最简单的方案。如果嫌太简单,可以外加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