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82问题

楼主(2009-12-15):
有个问题向大家请教下:由3842构成的开关电源,把3脚电流检测的滤波电容由102改成103后6脚输出的频率怎么会变呢是变小,由原来的116K变成28K,这是怎么回事呢?RT/CT都没动过。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空载的时候频率是某一定值,加上负载后频率就增大,这样正常么?

网友A:
你的电源是不是振荡了,第三脚只会影响带载能力和反应整度呀。和频率没关系。

网友B:
3842的3脚是电流检测引脚,其功能是电位上升到一定值立即关断驱动信号。
该脚信号一般由功率管源极串联一个小电阻到地的压降提供,该脚信号应该反映功率管电流瞬时值。
现在楼主将电容增加到10倍,该脚电位已经不是瞬时值而是平均值。

楼主:
改变3脚的电容也不会引起频率的变化呀,而且降低了很多,按理说是不影响频率的,只是电流检测引脚。改变这个滤波电容就引起频率变小。要是不增大这个电容的话,加上负载变压器就有叫声,而且占空比也不对,波形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