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弄arm,问个新手问题,大家帮看看

楼主(2009-12-15):
ARM, spi, pi, TE, AD
最近公司弄了一个arm的项目,我没接触过arm,不过也被赶鸭子上架给别人打个下手。

在网上看别人的程序有这么一句话
SPI_FLASH_SendByte((u8)(nAddr>&gt16));
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网上搜了也没有,所以只能来这里问问各位大虾。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要读取外部adc的值是不是temp = SPI_ReceiveData(SPI1);这一句就行呢(把adc的输出接到arm的spi1的MISO),如果不行要经过怎么转换才能把temp的值转成10进制的呢。

网友A:
取gt16的地址,然后同nAddr比较大小...
spi flash这种东西要看具体型号,具体驱动,大家可能做法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