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478用12M晶振该配多大电容?

楼主(2009-12-15):
如题,我用的是无源晶振,不知该配多大电容,按手册上说应该是20p,不知对不对?我上了22p不知合不合适。

网友A:
都可以,这个影响不大

网友B:
接上去试一下嘛

网友C:
22P显然是可以的,只要不跟资料差太远

网友D:
显然可以,对电容要求每那么高

网友E:
应该可以,影响不会很大的

网友F:
完全可以

网友G:
按手册上来,当然是最好的

网友H:
是啊,最好参考手册来

网友I:
可以的,差别不大,应该没什么影响

网友C:
是的,可以的

网友H:
偏差点,问题不大

网友J:
是啊,问的再多,还不如自己去试下,最后还是要试的

网友D:
对于影响芯片工作的关键问题,还是先要搞清楚才能试,不能乱试

网友K:
试一下就行了嘛

网友I:
根据手册上,找个市面上能找到的,最相进的试试

网友L:
显然是可以的,要求每那么严格

网友J:
答案是肯定的,楼主试了没

网友H:
配多大电容,和晶振的大小有关系吗

网友M:
俺也期待有人回答楼上的问题

网友N(2010-01-14):
我觉得没关系,反正我平时换晶振,并没有换相应的电容,没问题

网友C:
为什么要用无源晶振呢

网友E:
肯定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