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IR2032锂电池充电电路

楼主(2009-12-15):
(无正文)

网友A:
那你的那个5V能输出多少电流?

网友B:
必须要限制充电电流。

网友C:
那就只能限流并且很灰常小电流长时间冲

楼主:
那你的那个5V能输出多少电流?
引用 网友A:

5V的驱动能力足够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充电电流和充电电压都应该限制呢?

楼主:
LIR的充电电压时4.2V充电电流时17mA

网友D(2012-03-23):
看看高手解析。。。。。

网友E:
在4148和电池之间再串一个1K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