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源设计合理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9-12-15):
你是指输出滤波电容的区别哪个更好吗?你的负载不是线性的,那我选输出端接大电容的那个,另外建议在输入端也可以接个稍微大点的电容。

网友A:
输入、输出端都是2个电容,电解和104,PCB上注意次序。

网友B:
那哪个放前,哪个放后呢?LS

网友C:
搞什么?
两个7824 直接并联?

网友C:
至于电容,104的小电容尽量靠近IC的管脚放置,这是用来放置自激的消振电容,输入输出脚都必须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太感谢了 稳压块的输入输出端都得接吗?104电容

楼主:
太感谢了  受益了 2# 12580

楼主:
还想问下 我24V稳压块出来用40MIL的线宽够了没 2# 12580

楼主:
在请教一个问题 这里两个稳压块并联 是为了增强他的带负载能力吗 一个7824最大1A ,两个7824 就可以达到2A 的目的了 2# 12580

网友D:
可以,但不合理,如果其中一个烧了,另一个也肯定烧。

网友E:
不能简单并联,要串均流电阻才能并联,另外有更大电流的稳压片,不需要用并联的方法,如采用78T24等。

网友F:
楼上的说的对。楼主犯了简单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E:
首先很感谢你 就是串均流电阻第一次接触  怎么串呢 ?串多大 ?能否给个图片  再次非常感谢

网友A:
andy2003hu发表于 2009-12-15 12:22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4楼: 那哪个放前,哪个放后呢?LS
个人观点:输入,104在前,靠近桥堆输出
          输出,104在电解之前,靠近78输出
          其他退藕电容要么不加,要么每个IC都有
          关键电压点处加电解,104
               如有多个电解,小容量的靠78,大的放远处
     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电子三极管发表于 2009-12-16 11:25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9楼: 还想问下 我24V稳压块出来用40MIL的线宽够了没 2# 12580
       这个看你的电流,普通35um铜帛1A电流40mil已到极限,PCB允许条件下尽量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