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DXP中粘贴时总是会重新铺铜,如何取消?

楼主(2009-12-15):
就是在拼版的时候,原来的铺铜已经设好了,但粘贴时又会重新铺一次,有些东西就不一样了,无论使用普通粘贴还是特殊粘贴都这样。protel99里边粘贴时会有一个提示是否重做铺铜,可以选择是/否,但我这个ProtelDXP粘贴的时候没有,也不知道在哪里能设置,哪位大侠能指点指点!

网友A:
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那就是在拼版时,不一定要再去复制原来的设计,而是设计好一块PCB,再去画好拼版的外框图,标好尺寸,示意让PCB厂家去做相同的板子依据拼版的外框就可以了, 有些工作没有必要去重复做,这样做的好处是:在下次修改PCB 图时,也没有必要再去画拼版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