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测试点放置?采用什么仪器?如图,谢谢。

楼主(2009-12-15):
想测试从ADC(ADS5474)出来的LVDS信号,LVDS信号线很多,近250条。
是多片ADC和FPGA相连,ADC输出的LVDS信号送入FPGA处理。

想通过仪器测试LVDS信号,也就是读出LVDS数字量的值。
请问:
(1)测试点放在哪儿,也就是逻辑分析仪的探针夹在什么位置,如图,是直接在LVDS信号线上测(测试点2),还是引出排针在测试点1处测?
(2)用什么仪器测比较好?如哪个公司的?混合示波器?逻辑分析仪?

望贵坛高手不吝赐教..
谢谢。。

楼主:
被无视了,问题太弱了??

网友A:
不要到处发帖,记得另一个帖有人回复过你的。

只是:
LVDS通常速率都不低,对阻抗、线长有要求,你这样子中间引出来的话就算接上了也很难获得真实的情况哦~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不过,我可以以项上人头保证,我只在这一个地方发了这个贴。。。。

楼主:
那用什么测比较好呢,直接用chipscope在线逻辑分析仪可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