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CY7C63723开发工具

楼主(2009-12-15):
我想用CY7C63723,因为便宜
但不知道选哪些开发设备,哪里购买
需要用什么开发软件?
盼望前辈们指点方向
谢谢!

网友A:
CY7C63723好像是CY比较老的产品了,做低速USB,PS/2产品的。开发板是CY3654,你可以问问代理商还有没有供应的。
现在好像都用CY7C638xx系列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不知道CY7C638xx与CY7C63723价格有没有差别呢?

网友B:
肯定有差别, 貌似38比37还便宜吧,37还是OTP的

网友C:
有些差别的吧,没都用过

网友D:
网站上到没说63723停产,仍然是In Production,你应该问问代理商,还有就是63823便宜还是63723便宜的问题你也要问一下代理商,价格的问题坛子里的朋友很难确定,呵呵

网友E:
价格应该不会差太多吧

网友F(2010-02-03):
便宜能便宜多少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