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寄存器可写不可读?

楼主(2009-12-15):
请问8051的哪些寄存器可写不可读?

网友A:
SBUF写与读是2个不同的内存

网友B:
能写者必能读

对不对就不管了

网友:
80H以上的寄存器用剩的空间就是可写不可读啊

网友C:
记性没那么好。

网友D:
没有发现 不过二楼的答案不错

网友E:
LZ所谓的可写不可读是什么意思?是寄存器支持写操作并有相应硬件、不支持读操作(返回无用数值),还是读写操作映射到不同的硬件上面?
如果是前者,印象中标准51核肯定是没有的。后者的话严格来说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