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怎样在零线与火线之间防浪涌冲击?

楼主(2009-12-15):
请问各位大虾,电路怎样在零线与火线之间防浪涌冲击?该加什么器件比较好?一个浪涌把3000V的电容给烧坏了,怎样才能有效的保护后面的电路?急待着您的回复。

网友A:
“一个浪涌把3000V的电容给烧坏了”,够呛

放电管,压敏电阻,TVS等等。

网友B:
用压敏电阻,防**,电压问题是可以选的,现在可以做8000V,到12000

网友C:
电容本身就有吸收浪涌的作用。3kV电容损坏,这个浪涌能量够大。
建议用压敏电阻,压敏电阻可以吸收较大能量。TVS动作快,但单次吸收能量远不如压敏电阻。

网友D:
用压敏电阻!

网友E:
气体放电管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F:
3000V?你这个浪涌确实够大!
你这个电源是用在哪里的?这么大的浪涌,是室外灯具的电源吗/。不知道是否是雷电击的。
现在功率比较大的LED驱动器用 气体放电管 主要为了防雷!
不在室外可以考虑用压敏电阻 或者TVS!

楼主:
谢谢上面的仁兄,估计是被雷击了,我们的设备是用在高楼上,直接接的电网,放在室内,不知道用压敏电阻好些还是用放电管好些呢

网友G:
电源的防雷保护需火线对零线、火线对地线、零线对地线采用压敏电阻14D561K和LT-B8G600L气体放电管组合保护电路。可以抵御8/20µS---10KA雷电防护。

楼主:
谢谢langtuodianzi,不过请问这电路有实践经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