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器件] 谁能告诉下RFID和NFC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09-12-15):
NFC何RFID都是很有发展和前途的一种标记方式!请问他们的区别和共同点是什么?

网友A:
有源RFID我们理解是一种长作用距离的射频识别技术,在停车场和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上可以有很好的应用,实现方式是通过有源RFID电子标签和固定/手持读写设备的信息交换。
NFC一般在数厘米的作用距离于13.56MHz的频段运作进行相互的数据交换,有源RFID在作用距离和工作频段与NFC都有较大的差异。NFC目前来看更多的是针对于消费类电子设备相互通讯,有源RFID则更擅长在长距离识别。

网友B:
NFC英文全称Near Field Communication,近距离无线通信。NFC由非接触式射频识别(RFID)及互联互通技术整合演变而来,在单一芯片上结合感应式读卡器、感应式卡片和点对点的功能,由索尼和飞利浦共同开发。2002年,NFC被批准成为ISO/IEC IS 18092国际标准、此后还被批准为EMCA-340标准与ETSI TS 102 190标准。

简单的说也就是在手机中嵌入非接触卡,在短距离内与兼容设备进行识别和数据交换。NFC采用13.56MHz作为通信频率的近距离通信标准。

NFC技术在手机中可以有三种功能状态,一是卡模拟状态,利用RFID等技术,实现支付卡、门禁卡等功能;二是识读器状态,利用手机屏幕读取信息,包括智能标签、海报等;另一种则是自助支付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