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有贴片的吗?

楼主(2009-12-15):
这里老工程师多,问一下有如下贴片元件吗?
74HC640,ULN2003,TLP521,AT2401,LM311,
有些看DATASHEET里没有贴片的但百度一下又有,就糊涂了,不知网上那些卖的是真还是假,如有用过的大侠请告知下。

网友A:
具体看DATASHEET

网友B:
有的,之前用过

网友C:
除了有些大功率器件,插件IC基本上有对应的贴片封装。

网友D:
TLP521,LM311,这两个 我没有看见过   其他都有

网友E:
有,搜Datasheet不要用baidu,至少用google,学会到厂家去找芯片,而不是在搜索引擎里找。

网友F:
TLP521一类的贴片实际上是直插的,用机器重新将引脚折弯而已。

网友G:
确有这么干的

网友H:
有的,TLP521,LM311 没接触过!

网友I:
搜索不是这个样子用滴.
在电子方面,GOOGLE相对BAIDU好一点,但既然找器件,那最好还是直接找厂家的数据手册,也可以查找到芯片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