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取值??

楼主(2009-12-15):
这个可控硅调压控制灯光的电路,不知道这电感的取值有没有什么诀窍??不明白,也不知道怎么从那下手去考虑?

楼主:
电感L1的取值要怎么计算呢??

网友A:
你这个图我之前用过,芯片手册上面有电感量

楼主:
我关键想知道原理!!

网友A:
发邮件给芯片厂商得了,呵呵

网友B:
该电感用于防止灯丝冷态时产生的浪涌电流烧毁可控硅,不是功率很大的灯泡是不需要的,适当留点可控硅的电流余量就是,大功率灯泡则要看具体功率了,一般该电感是空心线圈,电感量在uH量级跟灯泡功率有关,越大功率的灯泡电感量取值也越大,要用的话需特别注意电流参数和磁饱和特性。

楼主:
要是有个理论计算那就好了!!还是理论加实际的论述让人踏实!!

网友B:
这方面并不存在严格的理论计算公式,浪涌电流抑制在可控硅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即可,而不同可控硅的相关参数差别很大,工程上是用“兼顾法”来解决的。前面所提的电感量为微亨级,如果你采用过零触发,那么这个电感就不需要了。

网友C:
谢谢楼上的详细解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