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是正弦波啊??

楼主(2009-12-15):
为什么我的这个仿真出来不是产生的正弦波啊??

网友A:
可能是失真了吧

网友B:
左边那个选频的运放,反向端直接接地了,这样就一点负反馈没有了,起振后会输出近似方波的波形。

网友C:
负反馈量没有调整好。
这是文氏电桥振荡器,那两个反并联的二极管是控制输出幅度用的。即使有这两个二极管,反馈量也必须仔细调整才可以输出近似的正弦波。
仿真时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振荡幅度是逐渐增加的,要得到良好的正弦波,可能需要十几秒甚至更长时间。

网友D:
文氏正弦波振荡电路都必须要有一个输出幅度越大,负反馈越强的电路,有用二极管的,有用热敏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