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直流的产生交流信号?

楼主(2009-12-15):
现在手上有一直流电源。生产一低伏的交流电压(抗干扰要求不高,能用就行)。请大虾指教。最好传上原理图。谢谢

网友A:
总要把要求说清楚些吧?你的直流电源输出多大电压多大功率,交流电压的频率、电压范围、对波形的要求、输出功率等等,不说清楚谁也无法提供帮助。

网友B:
是啊。总要说清楚的。你不说清。我也就说用逆变器吧。或者用pwm控制的电桥。

网友C:
如果只是信号,用振荡器

网友D:
振荡器、逆变器,看要求了。
楼上名字好山寨啊,呵

楼主:
额。。谢谢大家的意见。。我以后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