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过中 输出失真

楼主(2009-12-15):
大家能帮我看看这个吗 还是射极输出的问题  我对三级管还是不太明白
书上说这个电路 输出不会在-3.3V以下的 原因是负载太重 超过了设计电流 那为什么不再3.3V以上也失真呢  输出的电流也超过了设计电流的10mA啊   还有如果输入在正半周  负载上的电流时由A流向B吗  输入在负半周是由B流向A的  不能明白这电流时咋流的呢
   顺便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设计共射极放大电路的时候没提过要考虑负载过重的问题呢   各位长辈能给讲解一下吗  谢谢了

网友A:
射极跟随器是单向驱动,在 - (Vcc / 2) RL / (Re + RL) 以下将无法驱动,故削顶失真。

楼主:
2# HWM   不明白这个公式是怎么算出来的  能给讲讲吗 我太笨了

网友A:
(负)削顶电平 - (Vcc / 2) RL / (Re + RL) 的前提是负载隔离电容够大或频率够高(总之是此电容的容抗可忽略)。这种情况下,稳态时电容上的电压为Vcc/2,设想一下若射极跟随降低至(Vcc / 2) Re / (Re + RL)以下情形会如何?这时候输出的电压是- (Vcc / 2) RL / (Re + RL)。

二搂原来的式子有误,分子上的Re应该为RL。

楼主:
都没人来讨论一下吗

网友A:
都没人来讨论一下吗
引用 楼主:

还要如何讨论?

电容稳态电压为Vcc/2,若没有射极挂着其自然分压得A点电压为 - (Vcc / 2) RL / (Re + RL) 。这就是削顶的位置,因为这时射极已经失去了驱动能力(此地射级不能吸入电流)。

楼主:
6# HWM 不明白为什么射极在这就不能吸入电流了呢

网友A:
NPN射极跟随器本身只能向负载注入电流,而不能从负载中吸入电流。在- (Vcc / 2) RL / (Re + RL)以下就要求驱动吸入电流,但NPN射极跟随器没那能力。至于为何是那个点,前面已经说了,不再重复。

楼主:
8# HWM 哦 知道了 谢谢前辈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