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收一个8位数据怎样进行右移操作?

楼主(2009-12-15):
for(j=0;j<8;j++)//接收数据
       {
       clock();
       BH=(BH<<1)|DI;//左移位
       }

上面AT93C46r的接收一个8位数涵数,是左移位方式接收,这样接收数据是二制数据高低位反的,想要右移方式接收数据该怎样操作?谢谢,在这里为了增加速度,必需要用到右移方式接收。

网友A:
for(j=0;j<8;j++)//接收数据
       {
       clock();
       BH>>=1
       }
不知道你的DI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哎,脑袋僵硬啊
for(j=8;j!=0;j--)//接收数据
       {
       clock();
       BH>>=1;
     if(DI) BH+=0x80;
       }
不会用仙法,俺用笨法实现,这样51的好像直接编译成RRC 指令,其他的片子就不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