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压三极管

楼主(2009-12-15):
做信号用,非功率场合
要求耐压>=600V
电流<1A
小封装

网友A:
日光灯上用的三极管10003A,NPN型

楼主:
老大。全称是什么?MJE13003?
CE耐压是400V的,我需要的CE耐压最好是600V的

网友B:
电流不能用<1A来表示,需给出“大于等于”参数。
Vceo要求在600V以上可用CRT电视机用的不带阻尼二极管的行输出管或电源开关管,如果你的电路需要或不在意阻尼二极管的存在的话,可选择的型号就很多了。先去下载或在线查晶体管手册,再下载器件的DataSheet确认。

楼主:
谢谢CHUNYANG
电流<1A的确是一个不太好的表述
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能找到一个小封装,类似SOT23,SOT89,TO92类似封装的管子
不过这类封装的一般只做到400V
像TO220类似封装的管子的确是有很多是600V以上的,但体积太大,而且价格也不在我能承受的范围内

网友C:
别找了,按你的要求找不到,世界上一个都没有,SOT23怎么可能做到600V,改设计吧

网友B:
这个耐压下确实没有微封装的,介质绝缘能力达不到,只有大封装的。

楼主:
其实也是知道可能性约等于0。。。

楼主:
今天刚看了一下,SOT223封装的可控硅有600V以上的耐压,电流800mA,可控硅可是由4层半导体材料组成的,三极管才三层:)
所以我想SOT223封装的三极管也许也有可能存在600V耐压的吧,可是就是找不到:'(

网友D:
3DD13001怎样!TO-92封装,600V、0.2A

楼主:
谢谢楼上,3DD13001的CE耐压是400V的,600V指的是它的CB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