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負電壓串聯穩壓電路的電流方向

楼主(2009-12-15):
LCD, TE, se, CD
最近碰到一個LCD的供電電路,要一個-7V的電源,電路如附圖,怎麼看也不明白它的電流方向,是不是應把地線的0V看作電源的正極,把-9V看作電源的負極。請教高手解釋電流的方向,要是能在電路上畫出各支流的方向就最好了。RAR檔是prtotel99se的原理圖文檔。感激萬分。
謝謝!

negative power.pdf

negative power.rar

网友A:
"是不是應把地線的0V看作電源的正極,把-9V看作電源的負極"——是的。

如果实在看不懂,那就把三极管换成NPN型的,把电源换成正的再看:)

网友B:
不对,-9v 还是电源的正极,负极还是地,
电流的方向,当然是有高电压到低电压了

楼主:
哪-9V高還是-7V高呢?

网友C:
4楼:
当然是-7V高于-9V。
听2楼的吧。

网友D:
对,电流都是从高电位流向低电位,如果是-7V,那么电流就是从地线流向负

网友E:
V1在电路中间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