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AC244能代替74HC244吗?

楼主(2009-12-15):
我准备做一个Wiggler JTAG并口仿真器,手头有74AC244看规格各方面比HC244还要好。不知能不能代替Wiggler中的HC244?

网友A:
应该可以的吧。

楼主:
我先用面包板搭了个wiggler电路,不过nTRST信号没用三极管而是经过244直接连的ARM(在H-JTAG里设置了nTRST inverted),发现不行。H-JTAG报错,说找不到器件。
那个三极管是必须的吗?

网友B:
应该是必须的,三极管是个反相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我在H-JTAG里设置了nTRST inverted,应该能起到相同的左右吧。

网友C:
最好看一看它们的数据手册,比如HC245,HCT245,LVX245,都是有区别的,主要是在工作电原及识别高电平的最低电压等参数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过AC244和HC244了,各项指标AC都比HC范围宽。
在这讨论半天也没有结果,我还是先做板子再试吧。

网友D:
对,先试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