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推荐一款LCD,低级点就行,谢谢3

楼主(2009-12-15):
大家帮推荐一款LCD,低级点就行,谢谢320x240 以下单色 或者三色 就行 stn 打算用arm做个监测系统,屏幕显示 模拟量 开关量等,主要有一些 通道选择 的设置 最好带那种电阻触摸 膜的,触摸屏也可 就不用按键了 太多了,选不好,有经验的大侠帮忙推荐几款 谢谢

网友A:
给你个网站看看,和他们联系吧!我们就用的他们推荐的方案!高低端都有。www.crest-cn.com

网友B(2010-01-22):
这有个CSTN彩色的2.62英寸,132*65的分辨率
http://www.hqlcd.com/Tus/details/era02620nm6.htm

楼主(2010-08-16):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